请问我的一代X450在悬停的时候突然侧翻,是不是飞控摔坏 ...
请问我的一代X450在悬停的时候突然侧翻,是不是飞控摔坏了?

楼主(2011-10-07):
请问我的一代X450在悬停的时候突然侧翻,后来经过检查发现飞控上面的小盒子(AIHRS-S)外壳上有个很小的裂缝。是不是飞控摔坏了?

网友A:
突然侧翻,可能是电机到电调的线松了,也可能是JST插头。
如果AHRS-S摔裂了,可以发回我们,给您更换一个外壳。

楼主:
谢谢!请把地址给我好吗?还有就是整机自带的电机轴和电机轴承有卖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