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铬锰硅

楼主(2011-10-07):
我单位能加工金属件,有加工中心,数控车床,线切割,氩弧焊等等。。。打算用30铬锰硅材料做主轴、尾轴之类,淬火之后估计是炸不弯的,就是不知道对别的部件有影响没。。。

楼主:
有没有有兴趣的,一起研究下,做出来送大家几只

网友:
总归需要有泄力的部件,主轴、横轴不弯会不会伤到T头

网友A:
不用那么辛苦啊,去批发些模具顶针,切长度、钻孔就行啦。我这么多年都是用顶针做各种轴的。不过炸鸡后你就知道苦字怎么写了,特别主轴,我之前的plus30,炸的稀巴烂,主轴居然不弯。后来我的主轴改用模具上的另一种零件来做,其他轴还用顶针改。

网友:
5mm圆车刀截断,打孔,倒角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那么辛苦啊,去批发些模具顶针,切长度、钻孔就行啦。我这么多年都是用顶针做各种轴的。不过炸鸡后你就知道苦字怎么写了,特别主轴,我之前的plus30,炸的稀巴烂,主轴居然不弯。后来我的主轴改用模具上的另一种 ...

请教顶针怎钻孔,我是用电火花打孔的,另外现在用什么材料做呢?

网友C:
有没有火花机??想找人做点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顶针怎钻孔,我是用电火花打孔的,另外现在用什么材料做呢?

淬火过的,只能用电火花打孔机,螺丝过孔不用精度。材料么各种各样的都有,从45#到粉末钢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火花机??想找人做点东西

打孔还是要精度、光洁度的放电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