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FPV的控是选择2.4还是72M的?

楼主(2011-10-07):
最近喜欢上玩
FPV
了,有朋友飞出去6公里左右,那么现在的DSX9-2的控,2.4G的频率能够支持这么远的距离吗?还是要选择老的72M频率的机器?

网友A:
同问,目前还没远飞,这个问题必须先搞清楚啊,前辈指点

楼主:
顶起来,希望高手解答!

网友B:
10c 72,不错

网友C:
不管是72M还是2.4G的控都不能飞6公里远,要加天线放大器的,一般飞FPV选72M的多,主要是因为图传设备大部分是2.4G的,用72M不会互相干扰。

网友D:
想问下,控2。4G图传用5。8或者1。2的是不是就不会干扰了?或者还是有影响。

网友E:
5.8G当然不会影响到2.4G了

网友F:
1.2也不会影响2.4G的

网友G:
72M的绕行会比2.4G更好。这就是说有障碍物的情况下,72M的控会距离更远一点。。。。

网友H:
绝对是2.4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