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问 TW 757-2,怎么样,载重,电机用哪种好!

楼主(2011-10-07):
寻问 TW 757-2,怎么样,载重怎么样,听说原配的电机不怎么的,那电机桨用多大的好!
望买过的魔友指点!

网友:
朗宇2216KV1250电机,8060桨。自身重,载重勉强。

网友:
想问下 载重最大多大?

网友A:
朗宇2216KV1250电机,9060桨(不用原厂电鸡座 改另外的 2元钱的电鸡座) 3S 5000MAH 电池  动力充足

楼主:
回复 网友A:

2元的电机座是哪种呀,有连接不?

网友:
同问电机座。。。给个图片也好。我自己改了 用原机的电机座。2216的电机 推力还可以

楼主:
上面的不厚道,你既然有,说说载重怎么样呀,能载多重

网友:
同问,2220 kv1000的电机怎么样?

网友:
如果是迎燕2220电机也行,就是震动不小,也许是电机质量问题吧。2216我也试过了推力还可以,也还省电。
总体感觉757做工非常好,但缺点也不少:
      电机架推力线不对,加油有严重低头现像,电机座不稳,如果自改了推力线桨很容易打机身,如要改电机座还要有很强的动手能力。还有就是老毛病:固定机翼的四个小螺丝很难上紧,就是上紧了也很费事,螺丝螺孔质量很差,我用了三次就有一个滑牙了 。二米的大翼展如果降落不慎,机翼先落地的话,机翼上的四个螺丝眼附近EPO肯定要坏 。最令人遗憾的是:757的机翼和747一样,可自重比747加大了,我想载重也不会很大,太重了速度也非常之快 。
FPV理想的机型还是《天行者》,可天行者不适合新手,如果易飞能把天行者发扬光大,它可能还是FPV主流载机!

网友:
正在纠结中。。。到底是757-2呢还是天行者新版促销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朗宇2216KV1250电机,9060桨(不用原厂电鸡座 改另外的 2元钱的电鸡座) 3S 5000MAH 电池  动力充足

能上个图吗?一直为此郁闷着呢。

网友:
关于动力配置,我想上XXD 2217 KV1500。8060桨,或者上8040三叶桨。希望动力会足一点。

网友:
易飞把天行者推广成难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