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收机的问题futaba r136f

楼主(2011-10-07):
请问,我的固定翼摔机后,所有
舵机
抖动,我更换接收机后正常,该接收机拆开后没有发现明显损坏的地方,重新安装好后,接收机可以正常工作,但是这样的情况是否可以继续使用,如果存在隐患,如何维修呢?估计是哪个器件摔坏了呢?

网友A:
摔机后接收晶体和中周里面的磁芯容易坏,再检查元件有没有虚焊的地方。

楼主(2012-01-20):
目前接收机还在正常使用,估计是把电池摔坏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