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非常2的问题想请教一下

楼主(2011-10-07):
我在20楼楼顶飞直机 假设油门1/2 飞机离楼顶1m 这时候我飞出楼层 也就是飞到楼顶以外 这时飞机会不会掉高度? 如果不掉高度 那我不就1/2的油门 就飞了20层楼高了吗?这和你在1楼飞到20楼 明显有差距啊  谁能解释一下

网友:
算不算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网友:
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会掉高度!至于原因让楼下的说吧

网友:
半油门并不是说就只能飞到一米。半油门就是悬停。即产生的升力等于飞机自身重力。就悬停了。油门加大,升力大于了飞机的重力,就上升。减小即相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说不同高度的空气密度不一样的话。。那么到是会掉高度,相同油门下,旋翼的效率就不如空气密度大的地方了。当然在密度大的地方能悬停,密度小的地方用相同的转速的话,当然会掉高度。

网友B:
LZ描述的举动极具危险性,你已经离犯罪不远了
一旦出现问题,不仅你的飞机没救,当飞机掉到地上可能就是一个人命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在论坛上看到视频 在楼顶飞飞机 飞机直接飞出去 大概10楼的样子 没发现掉高度 但是我想 假设油门不变 那也就是以地面为参考系 飞机白白飞了 10层楼

网友:
其实和固定翼平飞一个道理。。十米高的时候,平飞是半油门。。难道到了二十米高就要全油门才平飞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一个想法 突然想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了解了

网友D:
不会掉高度
直接在20楼飞是因为你将机机从1楼提到了20楼,而不是机机自己飞上去的。
你做功代替了机机做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掉高度
直接在20楼飞是因为你将机机从1楼提到了20楼,而不是机机自己飞上去的。
你做功代替了机机做功。

就是,什么叫白飞了十层楼?

网友:
不管你飞多高,悬停状态油门都处于一样的位置。只有爬升阶段才需要加油门。

网友:
会掉高度  但是掉的很少很少  在没有地面效应的情况下 根据气压产生不同的升力````

网友:
  很久以前也想過這問題,

原來20樓和20樓之外的氣壓是一樣的.......

看看陽台俠的視頻,在陽台飛出去不會掉高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描述的举动极具危险性,你已经离犯罪不远了
一旦出现问题,不仅你的飞机没救,当飞机掉到地上可能就是一个人命

:loveliness:

网友:
我就是18楼飞出去了…所以可以答你,不会掉高度…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jk4NzAyMzM2/v.swf

网友:
  我比樓上早回答

网友:
高中物理没有学好

网友E:
这问题问的,要是你在平地上飞,飞过一个大坑它就会掉下去吗?

网友:
我的 机机 有恐高症,所以都不敢飞出去

想问,谁有试过在 迪拜大楼楼顶飞出去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问题问的,要是你在平地上飞,飞过一个大坑它就会掉下去吗?

这个类比比较不错

网友F(2013-02-06):
同意11楼

网友:
引用 网友G:
1楼和20楼的起飞油门一样吗?

气压一定有少许差异,可能不一样,但是不一定能感觉到差异。

网友:
1米高的话会掉,如果是2米脱离地效基本就不掉了

网友:
这涉及物理重力学,但估计可以忽略

网友:
有趣的贴。

就好比,水深2米可以游泳,可以浮在水面上,那么水深4米的会不会沉下去?
这问题简单吗?答 案或许是简单的,而实际未必如此:

(1)敢去4米水深吗?
(2)浮力的感觉完全一样吗?

所以结论是:
(1)理论上不会掉高度。(无风的前提)
(2)实际上肯定没有平地稳。(因为长流扰动不同,再就是心理因素)

网友:
如果飞出去掉高度了,我请你吃饭

网友F:
引用 网友B:
LZ描述的举动极具危险性,你已经离犯罪不远了
一旦出现问题,不仅你的飞机没救,当飞机掉到地上可能就是一 ...

仁兄說的對,樓主的舉動極其危險!

提醒樓主尊重壽命,注意他人的生命和財產安全。

网友:
是的,真的很2

网友:
好多人物死早 我就不多说了

网友:
  按道理应该会掉高度的吧 要补油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