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請問.翻玻璃纖維船模

楼主(2011-10-07):
請問.
想用玻璃钢來翻一個
船模
出來,,,
請問須要買甚麼材料.
才可以翻一個船模出來?
謝各位指教

网友A:
石膏,脱模剂,这个可用肥皂水代替

楼主:
原帖由
易一飞
于 2011-10-7 19:13 发表
石膏,脱模剂,这个可用肥皂水代替
石膏是用來做要翻的船模嗎?
脫模剂是不是油在要翻出來的船模上?
請問還有其他須要的材料還有甚麼?
我只知有
纖維布
謝指教

网友B:
大致以下几样,括号内自己根据需要选择:布(玻纤布、碳纤布、凯夫拉)、环氧树脂胶(E44、E51)、固化剂(乙二胺、593)、稀释剂(丙酮、香蕉水)、脱模剂(汽车抛光蜡、化学浆糊)、猪毛油漆刷1吋的差不多了若干把。还有胶衣什么的自己根据需要选择吧,没有也能翻出船壳来。
船壳还是建议用环氧树脂,不饱和树脂强度会出问题,别贪图那个便宜。

楼主:
請問
稀释剂是不是用來稀释环氧树脂胶?
脱模剂是不是先糊在船身上方更脱模?
過程
是不是先把脱模剂糊在船身上方,,再糊上环氧树脂胶,,然後貼上玻纤布,,再糊上环氧树脂胶,,等他乾了就可以?
胶衣是如何用?????
謝指教...谢謝

楼主:
用這個可不可以????
玻璃钢树脂+脱模剂+玻璃布+刷子

网友A:
人家是翻模,不是做船壳
现在船壳上涂脱模剂,薄薄一层,再刷稀点的石膏,再倒上大堆石膏。等石膏差不多干就脱模。只能半边半边做。相同方法做出上下两块磨具为一套。要是舱盖另算一块。
有了阴模下来做船壳才用到板凳所说的东西。

网友A:
当然资金充足用翻模泥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