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起飞就做摆钟运动 这是咋了?

楼主(2011-10-07):
下午在单位草坪上飞的蛮稳的 悬停 蛙跳也能做几下 饭后....摔断了1根连接杆 重新换上新的再飞 起飞后飞机做逆时针摆钟运动且机身向右倾斜比较严重 浆几乎要打到地面了

这是啥原因 微调来调去都不得要领 大家帮忙看看 这是啥原因

网友:
旋翼头断了吧

楼主:
混控摇臂断了 重新换了个上去 结果就这样了

网友A:
呵呵从此以后可以3D飞行了
小鸡子都拆了维护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从此以后可以3D飞行了
小鸡子都拆了维护下

网友:
那么牛?可以飞钟摆???此乃神机也!!

网友:
修炼成正果,可以高价卖出了

网友:
四通摔成六通的了,牛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