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下,x450接收是独立电,还是可以接电调或者接飞控?

楼主(2011-10-07):
rt,明确一下心里好有底

网友:
不需要独立供电。可以使用飞控出来的电源。

楼主:
好,近期准备入手啦,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搞定

网友A:
同问。看了天地飞WFR09的说明书,说接收机还要供电,给了两种方式:利用电调或利用电调输出的5.0V;第一种就不说了,好像有人用独立的电源给接收机供电的。第二种,对于X450来说,默认只有4个电调,都给电机供电了,没有多余的电调再给接收机了。X450的说明书上接收机的连线也没有说要给接收机供电。不知道天地飞的说明书说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看了天地飞WFR09的说明书,说接收机还要供电,给了两种方式:利用电调或利用电调输出的5.0V;第一种就不说了,好像有人用独立的电源给接收机供电的。第二种,对于X450来说,默认只有4个电调,都给电机供电了, ...

是主控有5V输出给接收机供电,不是电调出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