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艇自主救援系统的想法,有问题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11-10-07):
最近在玩汽油艇,总是油门把握不好造成熄火,正好手里有原来玩固定翼的电调、电机、螺旋桨,在船尾部做了个支架,做成了一个风动的救援系统,可是在接接收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样接,我用的是FUTABA 9通的控,有没有什么办法在船熄火后切一个开关,然后油门又可以控制电机转速把船推回来呢?请各位大大给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没问题的,我就是这样,上恶搞6530的电机吧

楼主:
我的问题是控制这部分应该怎么接,接收机上如果油门通道接了汽油机的油门舵机,那么电动机部分的又改怎样接呢?

网友:
FUTABA 9通?不是有多种模型控制设置吗?又不是电船怕油门动作的。。
救援船上应该是另一个,接收机,该设就设,没多少影响的。。。但要注意,舵机行程尽量一致,别顶坏油机油门舵机了。。。呵呵

楼主:
不是吧,我要上两套接收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在玩汽油艇,总是油门把握不好造成熄火,正好手里有原来玩固定翼的电调、电机、螺旋桨,在船尾部做了个支架,做成了一个风动的救援系统,可是在接接收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样接,我用的是FUTABA 9通的控,有没有什 ...
在油门通道上使用Y线,接电机调速器的一端红线(正级)要串入焊接一个微动开关,任选一个空闲通道用9克舵机控制微动开关的闭合。发动机熄火后,将杆回到怠速位子,扒下已选的通道开关调速器就可工作了,此时油机的舵机也在工作,但因发动机已熄火就无关大事了,祝你成功!

网友:
上個離合器應該可以解決熄火問題吧。。。

楼主:
听说9通控可以软设置通道,我对这个控不是很熟,不知道那位大侠可以给解一下惑?谢谢了!!

楼主:
难道就没有大侠能否给出一个答复吗?坛子里不是很多大侠用9通的控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