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YNA MYTE 2800 DM2800 工业精密数控小铣

楼主(2011-10-07):
品牌:Dyna Myte
生产商:Mechtronics Corp
型号: 2800 (2800/E584)
年份:1991
主轴电机功率:峰值0.9KW直流无刷电机5000转(0.45KW2500转)
主轴最高转速:8000转 可调至10000转 转速表显示
主轴端面至工作台面距离:89mm-267mm
主轴中心至立柱距离:210mm
工作行程:
X=203=8"
Y=152=6"
Z=177=7"
工作台尺寸:400*156
手动点动模式最小移动量0.025mm
手动快速移动:2500mm/min
切削进给速率:2.5-1500mm/min
分辨率:0.00254mm
定位精度:±0.0127mm
重复定位:±0.00254mm
主轴锥孔:ISO-30
刀具补偿
刀具自动校准
丝杠间隙补偿
电子主轴制动
手动拉杆快速换刀
手动无极调节主轴转速
手动开启切削液
自动润滑三轴导轨
三轴导轨配除屑刮
Z轴配重防爬行设计
精密预紧主轴
精密无隙滚珠丝杠
16位字母数字 1行液晶显示器
控制器可以存储900条代码
手动程序输入
单条程序修改
控制器三轴圆弧插补
直角坐标系:绝对或增量坐标
极坐标系:绝对或增量坐标系内任意角度或半径移动
可选配第四轴
英制/米制系统选择
工作电压:220V 单相
通信软件:NCLink或者DYNA COMMUNICATION UTILITY V5.22.3
通信端口:RS232
语言:只能使用自家代码(dynacode) 可以通过后处理软件转换成可以识别的代码

整机重310公斤 美国本土售价21000美刀
如何通信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39063
试机代码加工的零件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77374&page=1&extra=
解读dynacode另类高级数控代码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38194&page=1#pid7504297
刀具冷却润滑系统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80618&extra=page%3D1&page=1

网友:
这里面水很深,只要你想玩水慢慢会变浅的!

网友:
我要看图片

网友:
图都传不上的话机器就更难玩得转了

网友:
好像是数控的...

网友:
说是这个可以http://www.isd.mel.nist.gov/projects/rcslib/emc_links.html

看介绍是能用mach控制的

google上信息不少

网友A:
好JJ

是这台吧。。原机好像是4轴的。我朋友有一台,这机换刀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台吧。。原机好像是4轴的。我朋友有一台,这机换刀很快

能帮联系一下吗 QQ804913212
这是接到伺服里的  行程开关  应该这么叫吧

网友:
有个扳杆的换刀手柄吗,这个不是自动换刀的吧,刀库没地方放呀,只是快速换刀吧,来回1-2秒钟换刀,不用扳手什么的事了

网友:
主轴上的那个把手就是松刀的吧

网友:
不错的机机,看着舒服

网友:
这东西是垃圾,扔你家后门,后半夜我去捡

网友:
看着就不是气动的,刀柄是原配的吗?来个图看看

网友:
不是气动的。。用点力拉那拉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刀放到主轴里 拉那个杆没用 这个杆应该是气动开关 但是找不到气动接头
那就是这个扳杆有故障了吧,所以人家才淘汰了,因为有些操作工不敢擅自修理,一般维修工也不敢修理这类进口数控设备,久而久之机床就被闲置了,也许这就叫因祸得福,如果这个扳杆不坏掉人家就不会淘汰,那这机器就不一定会清出来啦,

网友:
这JJ小而强大,短小精悍啊

网友:
手板凸轮换刀,这个好,简单,换刀快,业余条件下做主轴最起码要达到这个标准我才要,拉杆拉的我不要,

楼主:
这是原带刀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帮联系一下吗 另外我还不会装刀 据说要通气 QQ804913212
主轴上面的扳杆就是换刀用的

网友:
快放二手区去,要了。

网友C:
记得在磁动力..有人在卖1台2万5的大机...你这台活像他那台的迷你版...

无论是结构还是本色...都十分相似...唯一不同就是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记得在磁动力..有人在卖1台2万5的大机...你这台活像他那台的迷你版...

无论是结构还是本色...都十分相似...唯一不同就是大小

我看就像磁动力那台,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链接 这机器重量超过300KG 磁动力6月份卖一万六的跟这个一样
一万六啊,这么贵啊,去年奥地利的EMCO F1型CNC机床也是300公斤,我这出掉只卖了3800元,也是快速换刀手柄的,很多人还嫌贵啊。人家新疆人看到机器5秒钟内就决定购买了,我还送了一个原装精密定位条的平口钳啊。

网友:
下面是轮子,稳定性会好吗,有你折腾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果然是同一个系列...怎么磁动力看来来像台大机呢?

拍摄角度惹的惑啊...

楼主:
刚才看了一下磁动力的 型号不一样 转速也不一样 但大小应该一样

网友:
那个才是有个气缺打刀的在上面啊

网友:
这台比磁动力那台老 旧多了呀。年份都差了差不多10年。

网友:
和我的机仔一样,我的机仔最高是10000转

网友(2012-02-25):
好机器啊。看着就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