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 3gx装机

楼主(2011-10-07):
正序浏览
我新手 装好了一台550 但是按照说明书上的指示上了螺胶 不过上面没有叫我用r48胶水 虽然我飞一次会检查一次螺丝 但还是有点担心,怕伤到自己更怕伤到他人。请问大家 r48用在哪里谢谢

网友A:
金属垫圈是套在主轴上的

楼主:
我还发现 550装好后主轴上下松动 是不是要把金属垫圈放在主齿轮上

楼主:
尾轴和微波箱之间的轴承 我直接用502的

网友A:
R48LZ肯定应该用到,比如尾轴和尾波箱轴承间就需要点R48,等等类似的接触点

楼主:
不知道用在轴承的哪里 我装下来都没有用过

网友B:
粘轴承的。用的很少。

网友C:
R48记得说明书上是用在轴承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