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 SHORT ERR问题求救!(已修好)

楼主(2011-10-07):
故障现象:开机自检正常,各种模式、设置均正常,选好充电模式后,电池电压检测正常,总是在——按下确认充电后立即“SHORT ERR”。
发生原因:电源输入电压过高(约30V)后充电器报警,随即“叭”一声一缕青烟升起……见输入电源上电流超过5A。立即断电检查,发现只是电源输入端滤波电容爆浆,重新接电开机,发现自检正常,只是显示屏有一模条暗线,未于理会。第二天更换电容后开机,屏幕显示正常,暗线消失,认为是电容爆出的电解液有渗透入,干后自然正常。于是准备准备充电,结果出现“SHORT ERR”。
用任何电池模式、任何电流下,均在充电时立即报“SHORT ERR”。
检查过程:
1、充电器输出端确定无短路、充电线确认完好;
2、板上其他元器件表面未见损坏;
3、板上4个MOS管(3个N沟道、1个P沟道)经检测完好、且更换同规格后仍无效;
4、板子已用无水酒精反复清洗,应该不会再有电容爆浆后的电解液残留。

因已拆机、换元件、有焊拉,厂家肯定不保,故求助各位大师!!

模式选择正常

模式选择正常

电池检测正常

电池检测正常

短路错误

短路错误

4个MOS管均正常

4个MOS管均正常

楼主:

睡前一顶

网友A:

检查输入端电压取样电路和运放以及基准电路!!

网友B:

看着像b6pro,把2和3换新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b6pro,把2和3换新的试试

正确,上海航展imax展台所购B6 pro。2、3号MOS已换,无解,继续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输入端电压取样电路和运放以及基准电路!!

不懂,能否通俗详解?

网友C:

提示短路了,没有开始充电前都正常,按确认充电才提示错误,应该是接电池的电路有问题。建议检查一下输出端口的管子,就是电池插座附近那几排电阻旁边的管子。

网友:

不懂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示短路了,没有开始充电前都正常,按确认充电才提示错误,应该是接电池的电路有问题。建议检查一下输出端口的管子,就是电池插座附近那几排电阻旁边的管子。

您说的是平衡头接口电路?应该不关平衡电路的事吧?因为我不用平衡模式,用其他直充、快充、NI-MH、NI-CD等模式,不接平衡头的那种,仍然提示短路错误。
另:用各型电池放电模式,一确认放电就立即报停(放电完毕那种)。

楼主:

感谢galang提供的资料,继续求解。

楼主:

己解决。原来是一块大个头的0.51欧电阻也烧断了,细铜丝连接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己解决。原来是一块大个头的0.51欧电阻也烧断了,细铜丝连接解决。

高人~~~~~~~

网友(2012-04-19):

挖下老贴我B6也这个故障。问下楼主是那个电阻坏了我好重点检查

网友:

电流取样电阻,即图中标4号MOS的下方大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