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请教 感激不尽

楼主(2011-10-07):
我最近做了一架腰推的练习机,但是做好了却没法飞,飞机一起来就严重侧偏直至落地,我的 飞机有以下问题,机翼1米4 有点下反  主要是电机拉力线 不知怎么确定?所以 有谁知道的拍两砖  谢谢

网友:
下反啊,很难稳定啊

网友:
拉力线和水平尾翼平行~~~然后根据试飞姿态调节主翼迎角~~~

网友:
建议LZ先手抛无动力滑翔,调整重心和迎角及付翼,然后再进行有动力试飞及调整电机推力线。
试飞前最好在模拟器上练练操控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