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X650-V4 机架+WooKong飞控 首飞

楼主(2011-10-08):
趁着国庆长假,终于把机子安装完成,10月7日首飞,WooKong飞控果然很稳,发帖留念。
配置如下:
朗宇2216电机,好盈30A电调,10寸桨。整机重量1280克(不含电池
基本感度180%,姿态感度100%。
电源保护设定为3.7V自动返航

飞行感受:
降落时抖动比较明显,是不是应该把姿态感度再降低点?
11.1V2200mah电池只能飞3分钟左右,两只并联也就能飞5分钟。这还是没带云台和Gopro的时间,动力电池很成问题啊!大家都是用多大的电池在飞?还有AKE新出的那款11.1V 5850mah的电池有没有哪位模友用过,效果如何?

网友A:
感觉动力配置有问题,还不如原来x 的动力配置合理

网友B:
我原用X650V机架,XA电机,好盈12A电调,WKM飞控,AKE5850电池,3.6V报警,起飞重量约1720克,平均能飞行14分钟左右。                        建议楼主也设3.6V报警,至少能多飞2分钟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动力配置有问题,还不如原来x 的动力配置合理

难道是电调用大了? 我也是根据DJI的推荐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原用X650V机架,XA电机,好盈12A电调,WKM飞控,AKE5850电池,3.6V报警,起飞重量约1720克,平均能飞行14分钟左右。                        建议楼主也设3.6V报警,至少能多飞2分钟左右!

飞14分钟,羡慕啊!看来AKE的电池还是很给力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知道你飞行时间短是什么原因了!因30A电调一般是用于大功率电机的,所以30A的电调进角设置为低,你把它设置成中就好了。你一试准灵!前几天我测试盘式电机,12A电调飞的很好,换30A电调很难飞起来,且飞行时间短,后把30A电调进角设置到中就好了。(12A电调出厂进角设置是中,30A电调进角出厂设置是低)

网友:
电调进角设置为低,电机转速就低,那么想要4轴飞起来,就得提高电机电流来提高转速。所以电调进角设置成低,飞行时间就短!

网友:
楼上的 是不是啊 我也是30a 我试试去

网友:
一试准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你飞行时间短是什么原因了!因30A电调一般是用于大功率电机的,所以30A的电调进角设置为低,你把它设置成中就好了。你一试准灵!前几天我测试盘式电机,12A电调飞的很好,换30A电调很难飞起来,且飞行时间短, ...

好的试一试再来报告大家!

网友D:
楼主啊,姿态感度不是管这个的,姿态感度是跟操纵手感有关的,基本感度才是真正的感度
姿态感度决定飞行器的干脆或柔和的程度  这是我的理解 不对请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啊,姿态感度不是管这个的,姿态感度是跟操纵手感有关的,基本感度才是真正的感度
姿态感度决定飞行器的干脆或柔和的程度  这是我的理解 不对请指正

说的有道理,调整下基本感度看看

网友E:
楼主电机的进角调试了吗?结果怎么样啊?

网友F:
楼主换12寸桨试试!我的原来也是11.1V2200mah电池只能飞3分钟左右,换12寸桨2200mah能飞6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换12寸桨试试!我的原来也是11.1V2200mah电池只能飞3分钟左右,换12寸桨2200mah能飞6分钟

这个反差也太夸张了吧。
我的450pro,1000电飞5分钟,2000电飞8-9分钟,3000电飞12-13分钟。

网友G:
恭喜 黄果收首飞
你先飞 我随后就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电机的进角调试了吗?结果怎么样啊?

进角调整为“中”,不过这几天上班没时间飞,周末测试,向大家报告结果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换12寸桨试试!我的原来也是11.1V2200mah电池只能飞3分钟左右,换12寸桨2200mah能飞6分钟

您详细报下配置和起飞重量,让咱们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恭喜 黄果收首飞
你先飞 我随后就来

能够首飞成功,多亏兄弟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