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关于尾桨,,金鱼尾

楼主(2011-10-08):
我的是500级的电直,,尾舵是BLS257,,陀螺是V8,,可是在用一般的飞越72mm的尾桨时,,锁尾效果很好,,可是一但换上SAB的72mm尾桨就金鱼尾,(注:SAB尾桨要大一号),,怎么都调不好,,(感度,舵臂孔距,,,,)  尾巴机械基本没问题,,今天QQ群里一朋友觉得是尾舵的力量不够,,这一下让我很是纠结,因BLS257也算顶级的了,,换251不是不可以,,问题是还不能100%的肯定就是BLS257的力量不够,,,所以请有经验的朋友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

付2种尾桨的照片

网友:
震动引起的把,不同材料的震动频率不一样。震动不能消除,只能降低共振点或降低震动幅度。

网友:
LS的意思是避开谐振点.

网友:
标题

尾桨加宽了后.舵机所受的力当然加大了,如不想换舵机.试试将舵臂的球头往内移一个孔位试试看.这样可以补偿点力距.记得改后要加大舵机的行程!

网友:
LS说的都很有道理啊,不过我觉得,还是用原来的桨好了,哪个稳定用哪个
我现在450的感度一直是100的~~~~~~

网友:
跟尾桨关系不太大。估计是轴承受力增加,有点卡了。
换轴承看看。

楼主:
我再看看吧,,,真是还没解决,,轴承我也都查了一遍了啊

楼主:
换了其它小点的浆就好,球头往内移2个孔位了(最里面)还是不行,,总不会是BLS257力不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