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铝

楼主(2011-10-08):
加工铝材剩下很多铝废料,想要扔了可惜,买了一个马弗炉来回收铝。

今天熔了一些铝。

温度达到了650的时候,拿出来看,还没有熔。
达到700的时候,没有完全熔化。
750的时候,熔化了,但是有很多像烧红的木碳一样。铝水只有一点点。
以为温度不够,继续。温度达到800,只有一点点铝水,其余全是桔红的果冻一样的东西
温度达到1000,还是一样

那桔红的是什么,有人知道吗?

一大堆铝就凑了一点铝水,其它都浪费了。

红红的东西干了后,得到的是银色的东西,强度很低,手一掰就断的。

原以为是铝被氧化生成的东西。但是后来我把铝水冷切后,重新熔化,得到的还是全部铝水。并没有氧化得很严重。

得到的结论是,铝材里的铝含量很低,含有大量的其它金属。

是这样的吗,高手指点下。

网友:
不是铝是锌吧,

网友:
来点照片看看

网友:
你的坩埚与炉子的热传导出现问题,加热炉与坩埚的间隔有问题啊。换尺寸合适的坩埚试试呢。

网友:
你那是铝合金

网友:
用电融化铝,如果是为钱,你肯定会亏本的

网友A:
那是主要由氧化铝构成的渣滓。由于废铝碎屑表面积比较大,因此在高温下会迅速氧化成为氧化铝渣滓,所以在熔化过程中必须覆盖保护层,减少氧化烧损。最方便的覆盖剂应该是食盐(氯化钠)了。那样你就能防止形成过多的渣滓。所加的食盐应该是预先经过500度加温去除水气的。潮湿的食盐不能用。熔化铝的温度不要大于780度,否则会加剧氧化的。加盐后会有少量氯气散出,须注意通风。

网友:
对于熔化铝来说,氯气是最好的净化剂,单纯加食盐不可能有氯气出来

楼主:
TO: lyw888
不知道是不是锌,谁能提供一下铝板材,棒材都是哪些材料组成

TO: 影忠
现在出差了,拍不了照片,回去拍

TO:小葛哥
我的炉是300X200X120,钳锅是 直径80 高110,觉得空间挺小的。而且温度从750升到1000度都没有变化,感觉不是这个问题
TO: focuslee
应该是
TO: t2930
呵呵,应该省不了钱。4KW的,一小时4度电2元钱。加上炉子的钱,不值。量大可能可以赚点
TO:s4219
感觉也不是氧化的原因,因为铝水重新溶的话,也全是铝水,没有那么多杂质

谁知道是什么,怎么弄才能把它们全部化掉

网友B:
回复 楼主:

楼主你的马弗炉要多少钱????是用气还是用220V电的???可以用来做金属热处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马弗炉要多少钱????是用气还是用220V电的???可以用来做金属热处理么??

750块钱,220V的,说明书上说可以的。

网友C:
铝屑表面的氧化层在加温的时候比较充分的氧化,凝固后不结实。铝疙瘩的表面积小,表面氧化慢,不隔绝氧气的话,氧化层会逐渐向内渗透,铝会越炼越硬,不再是铝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铝屑表面的氧化层在加温的时候比较充分的氧化,凝固后不结实。铝疙瘩的表面积小,表面氧化慢,不隔绝氧气的话,氧化层会逐渐向内渗透,铝会越炼越硬,不再是铝水了

是吗,呵呵,谢谢老大的意见,我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主要由氧化铝构成的渣滓。由于废铝碎屑表面积比较大,因此在高温下会迅速氧化成为氧化铝渣滓,所以在熔化过程中必须覆盖保护层,减少氧化烧损。最方便的覆盖剂应该是食盐(氯化钠)了。那样你就能防止形成过多的 ...

想想应该是有道理,谢谢,我试试把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D:
引用 楼主:

想想应该是有道理,谢谢,我试试把结果告诉大家
我化铝时,锅子里的铝都化掉了,除了一个易拉罐,才知道可口可乐已经改成铁罐了。燃料化铝还有个附带的好处,加热区域含氧量超低都被煤吃掉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化铝时,锅子里的铝都化掉了,除了一个易拉罐,才知道可口可乐已经改成铁罐了。燃料化铝还有个附带的好处,加热区域含氧量超低都被煤吃掉了

能不能展示下你的设备啊,想参观借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化铝时,锅子里的铝都化掉了,除了一个易拉罐,才知道可口可乐已经改成铁罐了。燃料化铝还有个附带的好处,加热区域含氧量超低都被煤吃掉了

怪不得啊,我说我怎么弄怎么失败,原来是跟氧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展示下你的设备啊,想参观借鉴一下
就一个大口径煤炉子呀,加个石墨的坩埚,等我等离子切割搞好了,会搞一个高效率的迷你反射炉

网友(2013-02-14):
没玩过这玩意 高温的东西害怕

网友F:
你的原料杂质太多。

网友:
现在的金属,大多数都不是纯的。大多数都是合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