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 + 500MW 5.8G 图传

楼主(2011-10-08):
视频要等到周一才能上,还在制作加工中。
X-5 速度比较快,很灵活。但是不适合做特技动作,横滚不在一条直线上,空翻想多了。直线飞行的时候,如果有侧风会左右摇晃。总得来讲还是很不错的,而且能飞很长时间。 但不太适合新手。

5.8G 图传也很给力,只要在天线覆盖范围之内,就没雪花。但是没敢飞远, 只在200米范围内飞。

下次飞之前把独眼巨人装好再飞。

网友:
不适合新手。。。600多的图传给力,只因为200米内无雪花,楼主要求好低啊。。。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ExNjI4OTI4.html

我怕飞远了不认识回来的路啊

网友A:
我也了换了500MW 5.8G 图传(原200的),只试了一次在高400多米远500米无雪白(平板天线),结果下雨没飞远,等忙完工作试试极限(原200那个极限是2190米远高度不超过200米配5db全向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了换了500MW 5.8G 图传(原200的),只试了一次在高400多米远500米无雪白(平板天线),结果下雨没飞远,等忙完工作试试极限(原200那个极限是2190米远高度不超过200米配5db全向天线)

楼上200W怎么能搞那么远,介绍一下决窍哦!

网友B:
md,说5.8g好的基本估计都是托.

我买了2套500mw,一套200mw,都是100米外就黑屏雪花.nnd

网友:
不稳啊,感觉还没我定做的飞翼稳

网友:
你的x5 用的什么电机 我的感觉没得力啊

楼主:
先回楼上的:我也觉得很无力。

为了能整合独眼巨人,进行了好多手术。如果加上混空的话还具有蝴蝶刹车功能。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插上摄像头的信号线,独眼巨人的OSD就消失了。谁能解释下。

网友:
ls  你是怎么抛置飞翼的 我的没飞一起来啊
还有  这个飞机载重不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md,说5.8g好的基本估计都是托.

我买了2套500mw,一套200mw,都是100米外就黑屏雪花.nnd

200MW的我是试过,不到一百米就蓝了,静止可以,一走动就狂闪
500MW的也有这么差劲?

楼主:
我是右手油门。

1.先左手拿控,右手拿飞机,右手食指勾住飞机底下的一个槽。
2.用嘴把油门推到50%左右。
3.拿着飞机向前方助跑,不需要跑太快,但一定要助跑,保持稳定。
4.大臂,小臂,手腕,食指同时发力,每个关节都不需要太大的力量,但要保证稳定。
5.根据实际情况,左手稍加调整升降舵,保证飞机15-30度爬升就行。
6.右手稍微调整滚转。再飞个5-6秒有了足够的速度再转弯。

我是先飞一圈,同时人慢慢移到车后面,我把电脑放在车后背箱里。
确认前面没有障碍物的情况下,再转移到屏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