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8为什么老是抖舵?求助!!!!!!!!!!!!

楼主(2011-10-08):
为了节省futaba10cg 2.4Ghz的接收负担,搞了个天地飞8 来专飞固定翼,打一下舵就会抖舵呢?
搞不清楚 !
在这谢谢了!

楼主:
对了 补充一下,我那是PCM的

网友:
你看看舵机监视菜单有没有抖,有就是电位问题,没就换通道换接收机,排除法

网友A:
你看看,是一个舵机抖还是所有都抖、先看看是那个通道在抖,然后换舵机试试,看是否还是同一个通道的舵机抖,先排除舵机问题,然后排除通道问题,最后才能确定是否遥控问题!?如果是遥控问题,就直接和厂家联系,她们的售后还是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是一个舵机抖还是所有都抖、先看看是那个通道在抖,然后换舵机试试,看是否还是同一个通道的舵机抖,先排除舵机问题,然后排除通道问题,最后才能确定是否遥控问题!?如果是遥控问题,就直接和厂家联系,她 ...

网友:
请楼主按照楼上几位的方法先确定,如果是控的问题请与我们的售后联系,或拨打我们的技术支持电话咨询,13530529708 谢谢!

网友:
有买天八的钱,不如多买几个接收机

楼主:
谢谢大家,天8不用钱就买到了!

网友:
我的天八明天回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