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问恒龙的塑料波箱强度咋样

楼主(2011-10-08):
我的才玩就貌似打齿了,咔咔咔咔的

网友:
如果不是刚齿都有可能是扫掉了,拆开来看看吧。

网友:
我买的是钢波箱!
至于塑料的不知道了!

网友:
没事,恒龙现在的塑料波箱有保护装置。钢的估计没有。

网友:
塑料波很耐操

咔咔响可能是主动轮和履带结合得不好,不妨仔细检查下。
我放假带着塑波的KV去海边,沙地里猛跑了半个小时都没事。开始还担心沙子会进去,不过那天下雨,沙子都是湿的,貌似还好,就是路轮的轴里进了点沙子。

网友:
我的就是塑料波箱,坦克处于半静态较多,操控没几次传动轴就开始有虚位了……

网友:
钢波箱也有虚位,起码有2mm左右!
看来HL得机械水平也不是很好!

网友:
如果是遇到有阻力的时候会打齿的

网友:
HL的机械水平有待提升啊……

网友:
不过钢波箱才105块,其实也是实惠的啦!

网友:
在内地实在很便宜!但我这玩航模特别贵……

网友A:
丁老大在那个地区呀?

网友:
重新自制一个波箱吧(纯属顶帖)

网友:
虎坦兄!
很多人都没有自己造波箱的能力!
有工具的,不一定有技术!
有技术的,不一定有工具!
不像虎坦兄你有技术,有经验,有工具!
唉!我自己一样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丁老大在那个地区呀?

国外咯……

网友B:
国外大了去了,不会是在火星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外大了去了,不会是在火星吧 ?

呵呵……别这样,我在马来西亚喇!

网友(2012-07-16):
不是打齿,那是保护装置在起作用,没事的,塑料的比锌合金的那个结实,从来没听说塑料有扫齿的,试过那个保护装置,很有作用,不仅保护齿轮,更保护电路板,钢的就没有,如果卡住,齿轮是坏不了,估计电调就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在马来西亚,不会吧。咱离得很近啊。

网友:
螺丝什么的没有松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