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XG7接收的接线

楼主(2011-10-08):
新手入了XG7和YT250SE,但查了很多资料都不确定接收机通道的接法,望大家指教!

楼主:
希望大家指导下哪根通道是对应250SE哪个陀机,谢谢!

网友:
说明书
上有啊

网友:
 说明书上面有的,我的也是XG7,不过我还没有试接收机,一直在玩模拟器~~并且是美国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加油啊

谢谢兄弟帮忙

网友:
 楼主飞的是什么型号的灰机啊?

网友:
对码的时候一定要把那个卫星接收接上,不然对不上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