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1-10-08):
早上天气好,起来想到楼下飞一下,第一个电飞机很好,第2个电的时候出问题了,飞机起来后忽然上下窜,我没动油门,请大家帮我 找下原因,是哪里出故障了 。我是新手,现在还只是在对尾~~

网友A:
是啥飞机?
没动油门怎么会起来?

网友B:
气流原因,我刚开始也郁闷这个问题,还因为飘太高了没及时减油炸过两次机,油门是要根据情况不停的调节的。飞G4模拟器的时候你注意下就知道了,也常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C:
风吹的?旋翼头虚位?遥控受干扰?原因多了,一一排除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