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块2mm 6061铝片用来做起落架,可这种铝片怎么切割弯折呢?

楼主(2011-10-08):
有块2mm 6061铝片用来做起落架,可这种铝片用什么工具切割弯折呢?

网友:
剪板机或大点的铁皮剪,3mm以上只能用剪板机或用手锯。

网友:
锤子,两块板砖和一字螺丝刀。

网友:
10块钱左右!去线切割下吧,切口也好看!弯曲找折边机!

网友:
我觉得手工条件下,钢锯+锉刀是一个好选择,基本的金工作业啦!还是铝的嘞

网友A:
钢锯加锉刀加纱布,弯的时候夹在台钳上,最好需要弯的地方夹根4到5MM钢轴,把铝板弯处弯成圆弧过渡,避免应力集中。
手工做需要考验点功力。
锤子别用了,影响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锯加锉刀加纱布,弯的时候夹在台钳上,最好需要弯的地方夹根4到5MM钢轴,把铝板弯处弯成圆弧过渡,避免应力集中。
手工做需要考验点功力。
锤子别用了,影响美观。

弯的时候夹在台钳上,又用什么工具来弯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弯的时候夹在台钳上,又用什么工具来弯折呢?
直接用手折。握点尽量靠近需要弯的地方,在你能折动的前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手折。握点尽量靠近需要弯的地方,在你能折动的前提下。

靠近轮子的那个弯折点,那得多大的手劲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靠近轮子的那个弯折点,那得多大的手劲啊!
看看我自己做的,装50级3D机上的。靠近机身处宽5CM,折的时候需要稍微用点力。靠近机轮处2.5CM,很容易就折到位了。样子如何啊?全手工没用机加工做出来的。

网友B:
铝片那么软  真的适合做起落架吗?  我的40练习机以前用3毫米的铝片做起落架  就算落的再柔和也会变形  现在改用4毫米的钢丝  好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铝片那么软  真的适合做起落架吗?  我的40练习机以前用3毫米的铝片做起落架  就算落的再柔和也会变形  现在改用4毫米的钢丝  好多了
你用的铝板标号不对,6061的足够强度,我暴力降落N次了,起落架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铝板标号不对,6061的足够强度,我暴力降落N次了,起落架没有问题。

很不幸 我的铝片已经弯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