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21AP+117 首次进行FPV测试 丢机(已找到)分析原因

楼主(2011-10-08):
当距家1千2百米的时候图象丢失 于是手动打入 回家模式 问题来了
无动力了 进入盘旋模式
这个时候地面是油门40% 模式回家

因为图象丢失 OSD没记录的下也就不上传了 下面看ZX3机栽录象吧 !!
注意:5分50秒的时候动力丢失 进入盘旋

网友:
失控保护油门要 60%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电调啊?失控保护油门最好设置到最大,我有一次飞FY21AP返航遇到大气流,逆风飞行,失控后油门保护75%,顶风显得很吃力,最后动力电池耗尽丢机。现在用指南针3.0控制油门还好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40%已经很猛了 没必要到60
4S电 3叶9050 3542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不是出在失控保护 是动力直接没有!~!~进入回家模式后 途中动力丢失 进入盘旋`

网友A:
动力没有:
  1 电调和电机有又问题
  2 电调不行
  3 电机和电调之间配合不行 过载或进角问题
  4 其他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动力没有:
  1 电调和电机有又问题
  2 电调不行
  3 电机和电调之间配合不行 过载或进角问题
  4 其他问题

你说了那么多,我怎么觉得没问题了呢?
1 电调和电机有问题。(到底是电调还是电机有问题?是电调烧了还是电机缺项了?)
2 电调不行。(这和第一点的前半部分有什么分别吗?)
3 电机和电调之间配合不行 过载或进角问题。(前半部分同第一点,后半部分到底是过载了还是进角不对?过载了又是怎么个过载法?电机大了?还是桨大了?进角就更不可思议了,难道LZ用的是内转电机?)
4 其他问题。(何必你说。)

网友:
那不说了  当我没说

网友:
我想應該是起飛前衛星沒有達到5顆你就起飛.21AP一定要5顆以上才會定位

网友:
讨论问题不要激动嘛。。。弄清问题是根本。

反正落地了之后电机转得挺欢对吧,听声音是撞击了一下后电机立刻嗡嗡响。可能空中的时候接线(信号线或者动力线都有可能,但动力线可能性较小因为通常都插很紧而且接触不好的时候要烧化的)松动,然后坠地了受到振动又连上了?

从地面的烟估计风速较大,而没动力的飞机靠自降前进速度较慢,这样如果逆风的话对地面速度很低。基于GPS来推算航线的飞机在对地速度很低时GPS航向很多状态下是没用的(乱指),没动力的飞机在转弯的时候那个飞控总试图把飞机弄平结果被侧风一吹又翻了。就这样盘旋着下坠(实际是较大半径的拐弯飞机慢慢变倾斜然后接个猛烈的机身倾斜+掉高度,然后又拐弯)。

如果能把OSD数据叠加起来看应该可以分析到更多细节的。另外看看你的飞机是啥样的?

网友:
是不是桨飞了。怎么电机一直在转。或者是副翼一侧失控。

网友:
偶滴21AP也遇到过类似情景,给油不走打转飘下滴。

网友:
感度调试不够?

楼主:
发张丢失后OSD图

网友:
看了10多遍视频,觉得现象很奇怪,图传多少分钟发现没信号的?多少分钟开始打的手动回航?希望楼主给多点信息分析。

以及需要确定几个问题:
1、5:50秒后动力到底有还是很小?
2、平衡仪和回航有起作用没有?
3、最后电机启动了是电机线松动接触不良恢复还是浆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当找到飞机的时候马达已经掉了下来 可能是撞树掉下来的!!三叶掉了1叶
5分50秒的时候听声音 是没动力了 直到撞树后 动力突然恢复
看录象当飞机经过地面那个工厂后 大概有100米吧 手动打的回家模式 因为这个时候图传信号已经丢失 !!

网友:
在天上震动太大电源线松了可能性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