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123电飞电直一定要用A123专用马达吗?

楼主(2011-10-08):
我想装台500机,用A123飞,配个马达一定要用A123专用的吗?请教

网友:
我是来抢中山沙发的

网友:
算好大桨转速、齿比就可以了!

网友:
电池组电压不同,必须考虑电机KV值,和传动比!
500用7节A123飞,个人感觉还可以,稍微重了点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装台500机,用A123飞,配个马达一定要用A123专用的吗?请教

如果你不想调整你的 飞行参数 那是一定要用专用马达的。
通常不是飞的很爆的话,调整提升一下油门曲线就可以一样飞了。
也可以加一节电池方法,不用调整飞行参数照样很好飞。
A123 最大的特点是 耐用不易坏寿命长,相比聚合物电池重量能量比上会差一点。
大家通常A123用于练习很耐操。

网友:
A123电压低了,电机转速低了,电机齿轮换比原来多2齿的可以,再把油门曲线调高一点。7S电池充电麻烦,很多充电器不能充7S的。

网友:
我用3S一组飞450, 3S两组串起来飞425, 一共8组, 这样飞450一次出门飞8个起落, 425飞4个

用标配电机也没换电机齿, 用定速, 450 2400转7分钟, 425 1900转6分钟, 再高定速不了了, 这个转速有副翼很不稳, 但用无副翼能保证低转速稳定性, 现在练航线觉得完全够, 3D肯定转速不够了, 练到到那阶段再说吧

非常耐操没得说, 我通常都是飞完就充满, 有空随时拎出去飞, 要是锂聚充满放着早胖了, 我觉得锂聚这点是最操淡的, 不能满电放, 只能飞之前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