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橘子”连接S.BUS系统

楼主(2011-10-08):
请问有哪位用过“橘子” S.BUS系统的么
小弟是JR DSX9II 想用CGY,最近VBAR问题暴露多多
请用过的说说这个接收如何,是不是国产但是不在国内出售的

网友A:
淘宝有卖,估计没人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有卖,估计没人试过

futaba 的SBE-1迟迟不上市,看来只能选择VBAR了

网友:
VBAR问题暴露多多?

都什么问题,说来听听

网友:
就是你图片上插对频线的地方就是S.BUS接口,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