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了一次再也不想试了

楼主(2011-10-08):
买的二手车床,试着车了一次螺纹,挂齿紧,拆不下,用钢筋撬下来,又上错了几次,算了一下,换挂轮用了一个小时,真是烦死了,最后倒车的时候,把刀也弄坏了,没心情试了,有没有办法不用挂齿就可以车丝的?

网友A:
想用车是没办法。用板牙拧,

网友B:
有,主轴和大溜板改数控。

网友C:
我也觉得车丝太麻烦了 有钱去搞250是不错啊 不要换齿轮

网友D:
老兄,随随便便就能把丝车好还要车工干嘛?这是技术活,不是瞎乱蒙就行的。

网友E:
是挺麻烦的。。。

网友F:
数控好呀,填进几个想要的数就行了。

网友G:
通锣手柄

网友H:
数控也不是那么好学的
还是先把普车学学好吧,怎么磨刀,对刀,算挂论,用量具,怎么车丝,要学的东西很多

网友I:
没基础是难了点,不过,喜欢动手的 爱动脑筋的就不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改数控费用一般多少?

网友K:
改费用要600以上

网友L:
买级别高点啊,我的车床除了公英制要把齿轮拉出来一格(有两个齿是共用的),其它都OK了

网友M:
换挂轮车丝,一般是批量做的时候采用。少量的还是用板牙做。调整挂轮之前,原来的挂轮位置要做好标记,以便恢复原状。

网友N:
l老爷叫长工去打酒,长工要钱买酒,老爷说:有钱买酒谁都会,没钱买酒那才算本事哪。不一会,长工回来把酒壶递给老爷说,酒买回来了。老爷很高兴,一喝没有,很生气。长工说:有酒谁都会喝,没酒能喝出酒来那才算本事哪。
我意思是说:没条件弄出丝来,那才算本事哪。

网友O:
原帖由
冬天里的郭蝈
于 2011-10-8 08:40 PM 发表
通锣手柄
蝈蝈介绍一下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