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XG8 & RG611B 双向传输演示视频

楼主(2011-10-08):
JR XG8 DMSS制 双向通讯,随时可以看飞机电池电压。
接收机直接用动力电供电,这样在发射机上看到的就是飞机电池电压,舵机用电调供电,害怕两节锂电烧舵机
xg8 原配RG831B接收机,再买了一个RG611B,玩儿电动用

网友:
RG611B也是双向接收机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RG611B也是接收机来的吗?

DMSS制的都是双向接收机,RG611B自带电压回传功能,也可以接传感器

网友A:
RG611B不用外接 RA-01T扩展天线就可以回传数据吗?

网友:
RG831B不接RA-01T扩展天线就回传不了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RG611B不用外接 RA-01T扩展天线就可以回传数据吗?

可以,我的就是RG611B,

网友B:
7.4V不烧接收?那如果是                11.1V 3S    呢??  会烧接收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7.4V不烧接收?那如果是                11.1V 3S    呢??  会烧接收吗啊??

RG611B 工作电压4.5~8.5V,2S锂电池可以接,3S恐怕不行了(不敢试)。

网友:
失望。不具有普遍适用性,谁能告诉我哪里能买到原配的双向传输线啊,DX8都随机附送

网友:
也就是说xg8的接收机rg831b是高压接收机?

网友:
关键是,在飞行的时候,如何能低头看电压呢??带个助手吗?

搞成语音的就好了,开关一拨,就自动报出电压。

网友:
 设定低压报警就好了,这时候再低头看

网友:
我的 xg7还没试过接高压 过几天测试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