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入魔 求建议

楼主(2011-10-08):
最近看了很多小四轴拍的小短片被毒到了  开始着手要入个四轴

现在自己选择是买个X650的机架 然后电机和电调的搭配根据大疆那个测试的帖子来选购
现在有些问题不明白,我想配个V8版本 如果根据DJI发布的AX-4008D+30A+12寸桨来搭配,要8个30A的好赢电调,这个电调体积重量都不轻,实际装在机架上是否可行
第二个是XA650V8的套装版本,如果我直接入个套装在载重量方面是否能够轻松负载它原厂的云台加小卡片的重量,如果效果较理想的话就不折腾了直接入个套装

由于没玩过四轴想听听各位老友有什么建议 主要是硬件选购方面的.....不要叫我先买个KK练手了= =

网友A:
WKM装了V8就没有云台增稳了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告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KM装了V8就没有云台增稳了哦

改用D-SUB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用D-SUB就行了

不是D-SUB,是S-BUS

新款futaba接收机才有这个玩意。

网友:
回复 网友C:

要用原装的接收机 好贵呀

网友D:
建议买个便宜的练练手先。
反正这玩意拥有2-3台也没问题,不同情况飞不同的配置。
或者穿不同的衣服飞不同的飞机也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建议买个便宜的练练手先。
反正这玩意拥有2-3台也没问题,不同情况飞不同的配置。
或者穿不同的衣服飞不同的飞机也可以。

絕對同意, 我玩xa,也有dji 好玩, ]

錢賺回來要happy的,
不要省,死了不能happy,所以不要省

死了裝對翼,飛得快過电直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絕對同意, 我玩xa,也有dji 好玩, ]

錢賺回來要happy的,
不要省,死了不能happy,所以不要省

死了裝對翼,飛得快過电直

贵庚啊,这么快就想到死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贵庚啊,这么快就想到死的问题。

死神沒分年齡的, 他要來找你6歲,16歲, 56歲 都要報到.

有些人以為5,60才去玩, 点知20歲就同死神報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