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主轴的轴承盖怎样拆

楼主(2011-10-08):
我把钻铣床主轴拆了想换轴承,但这个前端的主轴处有个轴承盖,敲不下来,轴承内圈出取不下来(我是用一个大套筒放地上,把主轴插进去,用木棒从主轴尾部花键处敲,)不敢再用力敲了 ,求教一下各位大哥,该怎么把它弄下来?

网友:
在主轴装卡盘位钻2至3个小孔,再用小铁棒慢慢捅…嘿呦

网友:
我的是直接敲打的,很容易的!

网友:
应该是直接敲!

楼主:
我敲得蛮大力的,就是不见动, 楼上两位朋友是怎么敲的啊?
另外,发现机头里有好多沙子,:funk: 应该是倒模时没处理完,机器一振动就会落到套筒上, 清理了好久,还有些粘死在上面的,就不理它了。

楼主:
清理时掉下的沙

网友:
车个夹具,夹住轴承套,用拉马或者直接两边顶起来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