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EFL PRO 悬停尾巴反弹~~哪位高手可以教教我怎样解决 ...
600EFL PRO 悬停尾巴反弹~~哪位高手可以教教我怎样解决啊??

楼主(2011-10-08):
600EFL PRO 悬停尾巴反弹~~哪位高手可以教教我怎样解决啊??

楼主:
3GX默认的三轴刹车感度都是偏高的,调降低10~20个数值就好
弱弱地问一句,就系调哪个数据啊??~~谢谢

网友A:
调三轴刹车感度数据

楼主:
 3GX控制版面里找不到三轴刹车感度啊

楼主:
有哪位大大可以上张图吗??谢谢了~~:loveliness:

楼主:
    哪位大大能上张图说明下啊~~俺用的是1.1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