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新做的SU-27,请教重心,试飞成功

楼主(2011-10-08):
翼展60CM总重量550G新西达2212KV3500电机40A天行者电调3S2200MAH电池yaa
试飞感觉不太稳定,还要加大舵机行程。前起落架太软

楼主:
SU-27

新做的

楼主:
现在重心在这里

楼主:
一次发两张以上不行?

楼主:
电池安装位置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电机座上了

网友:
重心可以

网友:
传说是3分之一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今天准备试飞

网友A:
你这个重量估计有点重。。。
我上次做了一个。80翼展。全重800克。感觉那个速度啊!而且动力也不是很足,大部分全油门在飞。降落速度比较过瘾。后来去掉了起落架。减重到650克才好飞了。。60翼展重量最好不要超过450克!很多做到了400克以下!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重量估计有点重。。。
我上次做了一个。80翼展。全重800克。感觉那个速度啊!而且动力也不是很足,大部分全油门在飞。降落速度比较过瘾。后来去掉了起落架。减重到650克才好飞了。。60翼展重量最好不要超过45 ...

谢谢指点,不过,要做到450克以下有点难度。电池已经186克了

网友:
一般60CM翼展的SU-27都是用1300的电池。。如果要用2200的电池建议起码80翼展。。650克非常稳。。

楼主:
试飞感觉:前起落架太软(450电机副翼杆做的)有点飘,速度还可以(70左右)不太稳定,感觉还要加大舵机行程

楼主:
没有F4D好飞,U27翼展小,飞起后要很专心才看清形态

网友:
起落架本来比较难搞,如果用容量小的电池,重量轻下来,就受得住些。
看不清形态与两面颜色差别也有关。
这种红胶带很抢眼的,不知哪里好买?

楼主:
红胶带是在网上买的,5元一券。昨天玩特技严重炸机了

网友:
这个 起落架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