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650机架上用AX-4008D吗

楼主(2011-10-08):
电机座都是自己切的?

网友:
x650v机架改轴距650,APC14寸桨。

网友:
桨夹太高了  小心万一炸鸡  估计四个电机轴全换!!!

网友:
桨夹已锯短了,在原电机座上钻二个电机固定孔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那个电调是30A的吗?可以装进那个座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调是12A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电机是多少KV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400KV左右,我测了,正常飞行每个电机的工作电流在3A左右。

网友:
请教40138飞行时间是多长,

网友:
4008D的电机座是三角型的,我是自己切的,不过要装在650V上不能用电机的安装孔,要把电机靠里的3个通孔扩大并用丝锥攻出螺丝孔来就能用在650的电机座上了。

网友:
盘式还是这个好装

网友:
   看不倒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