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SX9换手后怎么看中立点是否飘

楼主(2011-10-08):
请教DSX9换手后怎么看中立点是否飘,要进哪个模式看?如果要校正中立点应该怎么弄?感谢大家!

网友A:
看monitor,一般如果中立点偏的话,可以进工程模式重新校准下,原来的数据不会丢失的,DSX7是这样

楼主:
看MONITOR,能说的具体点吗?怎么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