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我的Z轴

楼主(2011-10-08):
这是原来的Z轴支架,两个立板是夹紧结构的,不利于垂直度的校准,加上主轴包箍强度不够,受力过大会变形,全改

楼主:
铣立面

手摸上去镜面感觉

主要部分精度0.02以内

这一堆六面加工,累

楼主:
加工面平的好办法,粘
如果用压板,会使铝板变形,下面一块10个厚的铝板压板压好后先自攻一遍,然后把工件用502粘在上面,粘的时间注意几个问题

1.不要先点胶,一定把铝板放在垫底铝板或台面上,前题先清理碎屑,灰尘等,然后顺着工件与底板的缝隙挤胶,502的流动性很强,会流入缝隙中,即使没有缝隙了,502干后会用自身将工件的立面和底板粘在一起
2.要注意的就是胶,顺着四周点胶,可以像打玻璃胶那样挤胶,也可以点胶,不用点的太多
3.千万不要在工件与底板的接触面点胶,因为502干了以后会有至少0.03的厚度,而且厚度随压合时间会发生变化,所以不要在这个接触面上点胶
4.我用下刀0.2,工件是结结实实的,估计下刀1mm以内不会掉
事实证明,粘的杠杠结实,拆的时候垫上东西从侧面敲击,要稍用点力才能敲下来

看看加工效果,右边可以看到点胶的痕迹

楼主:
看看整体效果吧,有一两个沉头孔孔离记错了,唉,还好能补救一下,加不然就惨了,铝料全部是7075啊
主轴抱座是一个直线滑块的外壳,这个可是非常好用啊,上面打了四个沉孔,侧面铣了一个3mm的槽,就搞定了

这是一个典型的自己把自己干了 ,接下来搞Z轴配重

这个我搞CNC的第一个项目,之前连什么是G代码,MACH3怎么用都不知

楼主:
越来越觉得百分表在铣床加工中的重要性了

网友:
嗯。要进口的或者老表。

网友:
Z轴滑动结构来个细图

网友:
再硬的铝是不是也比钢板好加工?还有干了的502用啥去掉呢?

网友:
同问一个问题,工件上干了的502怎么去除?

网友:
502好像用丙酮吧

网友:
502干了用壁纸刀割一下应该就掉一大片

网友:
用哥俩好AB胶完全可行,我的冲床模具都用它粘,少吃快跑的加工效果就是好啊

楼主:
502 用银行卡刮 只要粘胶面光滑 而且502不粘铝,注意卡里可别有钱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再硬的铝也是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