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JR DSX9 II 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1-10-08):
请问有熟悉JR DSX9 II 的前辈:
1.在SYSTEM菜单里,是不是没有了MODULAT.选择项了(而DSX9里是有的);
2.那如何设置PPM模式?如何使用模拟器
3.难道是在背后插上D.S.C.后就自动变成PPM了?
请使用过 DSX9 II 的前辈推荐一款能用的模拟器软件。谢谢了!

网友A:
在系统菜单上选择发射模式就可以了。请多看说明书

网友:
我一直就直接玩模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系统菜单上选择发射模式就可以了。请多看说明书

可是随机带的是DSX9的说明书,不是DSX9II的。是DSX9II没有自己的说明书吗?
对比发现,无论是系统菜单还是功能菜单,II 和I都有几处不同。
有谁知道II在哪里选择发射模式?
或者直接说明:DSX9II在玩模拟器的时候应该怎么设置,是什么步骤?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