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不能联网玩怎么回事?

楼主(2011-10-08):
凤凰升级了3.0S用了破解,进入可以正常玩,但联网和
比赛
那里都显示灰色怎么解救阿?我的是一个四合一模型器~!

网友A:
我的聯網接不了,同問

楼主:
是呀,请大侠们帮助

网友B:
刚进入的时候能行,飞过了就不能再联网了。

网友C:
关了再重新打开

网友D:
升级3.0P就能连了 不过升完你的狗油的不支持3.0p

网友E:
应该和P的解决办法是一样的吧!~

网友F:
凤凰没声音怎么回事?
安装好凤凰2.5后一切正常,就是没声音,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