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鹰260问题不断

楼主(2011-10-08):
我的小东西现在出现了锁尾不好的问题!试过微调,也试过潜水看来的写入模式调整尾
电机
电压。结果是:
电池
刚充好时,尾电机推力很大,JJ右转厉害,就算打了左舵还是有右转趋势,说明调的过多了。但是就算调到这种程度,在飞行一分钟左右后病症就出现了,锁尾失效,JJ向左自旋厉害,不能再飞行。我有两个尾电机,换了试过还是一样,两块电池也都是这样。
求高人相助,谢谢

网友A:
用控调节陀螺仪感度试试,加我403312090

网友B:
果斷換機

网友C:
同感!两条路,要么退魔,要么换机!我走的第一条!

网友D:
你好,你飞机的问题好像是感度问题,你用遥控器调整,遥控器后面有个按键按3下会响响了就进如调整模式然后用油门微调调整感度就可以解决你的锁尾问题,然后按下退出就OK.

网友E:
那么容易就放弃,那玩什么都没乐趣了。
先进入写入模式,然后按油门微调,按上是增强陀螺感度,按下是减少感度。要记着自己按了多少,方便调整,知道不!一步一步来,不用急的。

楼主:
感谢各位支招,我试试,呵呵
2楼已加QQ
至于换机嘛,有点麻烦,我乃是无米之人啊

网友E:
回复 楼主:
我昨晚把260全拆解了然后又装回去,好过瘾

楼主:
回复 网友E:
要是把电路板也拆一遍岂不是更过瘾??

网友E:
回复 楼主:
哈哈,电子方面还没那么强啊。全拆了一遍然后装回去后,发现一些炸机炸出来的问题被修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