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个新手问题

楼主(2011-10-08):
亚拓450  请问 十字盘 向后倾斜(螺距 副翼 上    升降舵  下)飞机是抬头还是低头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但是有个问题 我是左手油门  右边是 副翼 和升降   我弄的是副翼左   控上也打左    但现在就不能做到 飞机抬头  控上也向上了  如果 舵向调整成逆  就会我油门时  升降舵就往下  怎么办 ?  是不是指能控往下  飞机抬头?

网友B:
飞机抬头是拉杆好不好,难道你要推杆抬头? 只听说过拉升,没听说过推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3Q

网友:
怎麼我會越看越亂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机抬头是拉杆好不好,难道你要推杆抬头? 只听说过拉升,没听说过推升的。。。

正解
这个问题有点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