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选择,Aq。Fy

楼主(2011-10-08):
如题,Kk彻底没有信心了,不能解锁继续,800是最大预算了,纠结于aq50和fY90。那个好??我是会
航拍
运动都玩的,Fy貌似合适,mwc飞四轴的最低多少钱哪,kk flycam和颐高n6怎么样啊,大家说说看

网友A:
建议LZ上FY带GPS的那种 调试简单 非常容易上手 也很稳定 电压低了会慢慢自主降落 米少可以先上 控制模块

网友B:
这个预算真的很尴尬。这两个飞控也都是很鸡肋。稍微加几百块吧,马上XA要出新版FC1212 V2 比现有的要有个质的飞跃,支持的扩展附件多,可玩性强。
真的没米就N6吧。也凑合做做练习用,将来再换。

网友C:
等1212S吧、会有惊喜的、

网友D:
收个二手的aq50d还可以省100.

网友E:
兄弟你选定了没?

网友:
回复 网友E:
准备用n6试试,以后在换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