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玛啊~~第一次给55H换轴承就悲剧了~~

楼主(2011-10-08):
热风枪不给力啊,卸轴承还比较顺利,装新前轴承的时候加热估计不均匀,放入轴承敲了两锤子就龟裂了,悲剧啊~~

网友:
换三叶的 绝对不裂!

网友:
舍得给力锥啊

网友:
同情,LZ应该把外壳均匀加热,轴承套上保鲜袋放冰箱冻下,再装估计要好点。
看来只有在论坛看能不能收到一个报废的55H拆外壳了

网友:
硬敲  果然会出问题!!!  帮顶

网友:
轴承没放正硬敲进去的吧?加热机匣安装应该是直接放到位不需要用力的。如果冷装应该用平口钳把机匣和轴承同时夹住然后慢慢扭手柄保证轴承不偏压到位。

网友:
同情LZ

你这个根本就是加热的温度不够,温度够了不用敲很轻松就放进去了。

网友:
不该加热的事,即使不加热硬敲也可以进去 LZ肯定是轴承放的不正

网友:
通常情况下,轴承的哪个部位转动,哪个部位就是紧配合,另一个部分是松配合!先安排紧配的部位,再安装松配合的部位。
没有专业的安装工具情况下,先把轴在冰箱里面冷冻,然后小心的把轴承压进去,把轴承座孔加热均匀,再把轴承找正小心的装进去,就不会出现爆裂的情况了。

网友:
默哀。。换一个机壳多少米?

网友:
外壳放煤气上加热到冒烟,2个轴承都会滑进去,先装后轴承

网友:
是悲剧了,惋惜一下

网友:
外壳加热,内芯加冷,轻轻放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

网友(2012-01-15):
这一点要学三叶了 ,我的s52h根本没加热。直接在轴承上放了个木块,一锤子砸进去了,没事。杠杠的。注明我加热是直接扔到炒菜的燃气炉子上。比热风枪给力

网友:
 楼主的教训吸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