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20充电,好慢啊。

楼主(2011-10-09):
我都是用1C在充电,基本上一节6s 2200的电池都要40分钟。两节2600的电池,基本上要70分钟。
是不是我选1C太小了?
不知道可以用几C来充比较好?

网友A:
要看你的电池,我现在3s2200电池都用 10 a充,基本十二分钟搞定一个,等并充板到了四个电吃就能不间断飞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的电池,我现在3s2200电池都用 10 a充,基本十二分钟搞定一个,等并充板到了四个电吃就能不间断飞行了

请问这个怎么做的?

网友:
首先你需要确认的是你的电池可以支持大电流充电
其次把充电器设为5C充电就好了

网友:
出吗?我收了

网友:
我最少都是3C充的,1C充那还玩毛毛哦。

网友:
串充都是为大电流存活的,要都用1C来充,A6好了

网友:
给我用 保证块

网友A:
并充板终于到了, 20a爽充中,三个电池 25分钟搞定,感觉平衡时间还是有点长

楼主:
上个照片看看并充的板,是什么样子的啊。

楼主:
亚拓自己的电池,6s的,可以用几C充电,肯定没有问题啊?

网友:
亚拓电池标是最大 1c.但是估计两 c没问题,我的想法是只要不明显发热就没问题我的电池都是标 5c以上的。希望都没有虚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充板终于到了, 20a爽充中,三个电池 25分钟搞定,感觉平衡时间还是有点长

建议检查一下你的电池吧
平衡时间长一般就是因为电池有单体衰退了
导致模端平衡时间增长
毕竟平衡电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