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式到了 开箱小搞

楼主(2011-10-09):
手机烂图 见谅
尺寸参照

二话不说,拿来先改天线,没办法,有天线位置洁癖,其实这次恒龙的天线已经很有进步了,移到了炮塔,但是为什么不在多一根呢

拆炮塔过程中发现,打蛋波箱现在有了单独的插头了!很人性化的一个改动,炮塔总算可以拿下来单独弄了,以前一直是连在一块一起弄,分也分不开,极为蛋疼。

天线改完照,而且多一根线信号也强,一举两得。

拿来两个现成的强磁铁,准备加在BB舱盖上。

说来也巧,这个99试舱盖里头有个圆坑,正好能放进这个磁铁,放完了十分工整

然后就是在弹仓外边粘上另一块。盖子得到了加固,将车底朝天也不会调出BB丹了,省心。

发动机栅格底下贴上海绵。

本来想将开关也移到舱盖处,可是一想又要接长好几根线,在拆车时炮塔又分不开了,不实用,于是用了个偷懒的办法

在开关上钻一个小洞,然后拧一个螺丝上去,这样一来即使不拿起车子,也能非常容易的直接就摸到开关了。

接下来就是装车体零件。好容易有不错的板件了

每一个零件不能马虎,打磨切口

装完一看,还有一个灯是残次品。我类个擦。想喷恒龙

初搞基本完成,接下来就要做旧。待续中。

楼主: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的BB蛋挺给力的,别看炮管那么长,力道一点不比KV差

楼主:
但是履带实在不敢恭维 每节履带里头都俩大窟窿 你把塑料放满会死啊
不过反正朋友们也要改金属 倒也不那么重要了

网友A:
LZ,两根天线的改法可说详细点吗?

网友:
不错 我把我的天线也改了 改成双的

网友:
这么快就能看到99的里面,好人呀

网友:
坐等99A,不出装甲型就不收

网友:
感谢吃螃蟹的人。。。。现在说收二手的有些早了。。。。呵呵

网友:
空间真大呀!!很有改造潜力!!我现在的疑问是,会不会出红外版??伸缩炮的那种

网友:
接着LS的,收个二手的HL99!

网友:
求悬挂细节照片

网友:
没有冒烟部分?

网友:
空间比想象的大。可以放个更好的喇叭。

网友:
求段视屏!能求得到吗?

网友:
你有没有改 减震啊? 难得打开了0· 还有 车身 会不会好难打开?

楼主:
从来不改悬挂也不会改,很少拿出去玩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两根天线的改法可说详细点吗?
打洞,放底座,底座接条线连到原天线底座上就成了

网友B:
两根天线是对的,和实车一样,,另99坦克是滑膛炮,不是线膛炮,炮管不会伸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根天线是对的,和实车一样,,另99坦克是滑膛炮,不是线膛炮,炮管不会伸缩,,,,

99坦克炮独步世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根天线是对的,和实车一样,,另99坦克是滑膛炮,不是线膛炮,炮管不会伸缩,,,,

你什么时候发明的坦克炮无后座?难到你发明的坦克炮无膛压!?我想知道你使用什么作为动力发射炮弹?

网友:
M1A2也是120的滑膛炮!也是伸缩的!
http://player.ku6.com/refer/nW6O0i-OQwhk1nE9==.html

网友:
LS视频看不到的话,看下面的地址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洞,放底座,底座接条线连到原天线底座上就成了

谢谢赐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什么时候发明的坦克炮无后座?难到你发明的坦克炮无膛压!?我想知道你使用什么作为动力发射炮弹?

      哪个说的坦克炮没有后坐力?而且  炮管 伸不伸缩和后坐力有什么关系? 现在只有英国的挑战者用的是传统线膛炮,而中 国是用俄罗斯的滑膛炮技术!

网友:
不错!不错!恭喜!这是恒隆唯一一款现代坦克啊!看的好眼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哪个说的坦克炮没有后坐力?而且  炮管 伸不伸缩和后坐力有什么关系? 现在只有英国的挑战者用的是传统线膛炮,而中 国是用俄罗斯的滑膛炮技术!

服了你!炮管伸缩是火炮发射炮弹产生后座力---后退,当炮弹飞出炮管压力释放,停止后座,现在坦克炮装有先进的驻退和复进机构类似弹簧原理---火炮发射炮弹产生后坐力-压缩弹簧,炮弹飞出炮口后座终止--弹簧还原--炮管复位。坦克炮的后座距离有严格的设计要求!在满足设计和使用要求达到火炮最大威力的同时后座距离越短越好。这就是坦克炮与其他身管火炮最大的区别!坦克炮的后座距离后座产生的力也影响着坦克的设计!这是现有所有火炮的特征!俄罗斯的滑膛炮技术也要后座---就会看到炮管伸缩(后座--复进)!你是怎么混个少尉的

网友:
老米的滑膛炮,行程很短!几乎看不见,如果上面的视频看不清的话,希望慢慢放!就能看到炮的伸缩!

网友D:
中 国自主研发的内後座伸缩结构 这个像单反镜头内对蕉,镜是看不到伸缩的

网友E:
请问哪位兄弟知道!m41a3是不是伸缩炮?网上没找到相关说明!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请问哪位兄弟知道!m41a3是不是伸缩炮?网上没找到相关说明!

肯定是!是炮都有!口径越大伸缩越大

网友F:
看开苞图,貌似真的没有鸡肋——冒烟装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开苞图,貌似真的没有鸡肋——冒烟装置了??

有的,位置改在了上盖,炮塔旋转波箱旁边。

网友F:
呵呵,原来如此!那东西还那么坑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是炮都有!口径越大伸缩越大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中 国自主研发的内後座伸缩结构 这个像单反镜头内对蕉,镜是看不到伸缩的

你就忽悠吧!

网友:
这个不是冒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原来如此!那东西还那么坑爹吗??

买了那么多恒龙坦克了,从没开过那玩意!hehe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什么时候发明的坦克炮无后座?难到你发明的坦克炮无膛压!?我想知道你使用什么作为动力发射炮弹?

传说中的米加粒子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服了你!炮管伸缩是火炮发射炮弹产生后座力---后退,当炮弹飞出炮管压力释放,停止后座,现在坦克炮装有先进的驻退和复进机构类似弹簧原理---火炮发射炮弹产生后坐力-压缩弹簧,炮弹飞出炮口后座终止--弹簧还原--炮 ...

        应该说是我服了你! 是个炮一般都会有后坐力,是个人都知道!后座力 是后退,但有些炮 不是炮管向后伸缩,所谓的后退就是 高效制退器、延长后坐距离,这是炮塔内火炮的尾部动作,即使是用了高效制退器,后坐力仍足以使炮或车体产生明显 后座震动!
     你所说的炮管伸缩 是老式坦克和 一般常规火炮的特点:开一炮,炮管明显向后退一下再恢复原状,这一般也是线膛炮的特点,,    而我说的是滑膛炮开炮产生后座力时,炮管不用伸缩,搞得好像是我说大炮不会有后座力一样!    就像你举的例子,和手腔也差不多,射击时后面制退器 连同整个枪体了后座震动了下,但枪管会动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应该说是我服了你! 是个炮一般都会有后坐力,是个人都知道!后座力 是后退,但有些炮 不是炮管向后伸缩,所谓的后退就是 高效制退器、延长后坐距离,这是炮塔内火炮的尾部动作,即使是用了高效制 ...

我可没听说滑膛炮取消了复进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可没听说滑膛炮取消了复进机

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没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说是我服了你! 是个炮一般都会有后坐力,是个人都知道!后座力 是后退,但有些炮 不是炮管向后伸缩,所谓的后退就是 高效制退器、延长后坐距离,这是炮塔内火炮的尾部动作,即使是用了高效制 ...

再给你补补课!枪与炮不同!1)不管手-枪、步枪还是机枪是以人--个人可控制的范围内使用。2)单发枪闭膛击发,后座力作用于人的身体。3)手-枪--现指自动手-枪,是射击时枪管不退,火药产生的后坐力压缩复进簧同时抛壳,枪机复进时子弹入膛,进入下一次击发准备。但后坐力还是作用于人身体!等同于后座。自动步枪原理基本如此,只是自动机构以气导活塞式多。3)火炮炮管与药室(炮膛)紧密连接,密闭越严产生的射速越高,就打的更远穿甲威力越大,坦克炮复进机构一端固定于火炮耳轴一端固定于炮身,不可能后座炮管不动炮膛后座!!尤其是大口径长身管火炮!!不分滑膛还是线膛!!!这是目前我所知道的而且在20年内火炮不发生革命性变革是不会改变的!希望你能提供图片或视频或其它文字资料证明你所说的炮管不动炮膛后座的坦克炮真实存在!!我也学习了解一下坦克炮的最新发展!也好与时俱进!!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再给你补补课!枪与炮不同!1)不管手-枪、步枪还是机枪是以人--个人可控制的范围内使用。2)单发枪闭膛击发,后座力作用于人的身体。3)手-枪--现指自动手-枪,是射击时枪管不退,火药产生的后坐力压缩复进簧同时 ...

      我知道枪和炮不同,枪自己会在击发后产生后座力,枪栓后退带动抛壳窗上的一个钩子进行抛壳,然后带动下一颗子弹复进 待发......
      坦克炮击发后一般不需要像枪一样的结构来再次自动装弹待发,界限很清楚。
      我们的分歧是,现代坦克击发时   炮管是否真的进行单独伸缩!这里和炮的后座没有关系,因为坦克炮连同整个车体一同产生 后座力是必然的,,我的观点是射击时 坦克炮管连同车体一起产生后座力,但炮管不进行单独的伸缩!
      我见过几次96坦克场地训练,但没有机会看过坦克射击,我没有问过当兵的,但看炮管似乎并不会伸缩,视频中99式几乎也没有伸缩,只是连同车体上下震动了几下。倒是过去的二战坦克开火时炮管明显出现伸缩。这只是个人观点,有错也正常,欢迎交流!

网友H:
回复 楼主:

请问 傍边那虎王 是啥牌子???田宫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枪和炮不同,枪自己会在击发后产生后座力,枪栓后退带动抛壳窗上的一个钩子进行抛壳,然后带动下一颗子弹复进 待发......
      坦克炮击发后一般不需要像枪一样的结构来再次自动装弹待发,界限很清楚 ...

我喜欢这个话题,学了不少东西。M1A1的滑膛炮开炮视频炮管是后座了的。既然少尉没资料说明99取消了复进机,希望少尉能找个99开炮的视频来实际说明下。难道红外版的99也装个打弹波箱?   请星期八老兄到厂里帮兄弟们打探下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我喜欢这个话题,学了不少东西。M1A1的滑膛炮开炮视频炮管是后座了的。既然少尉没资料说明99取消了复进机,希望少尉能找个99开炮的视频来实际说明下。难道红外版的99也装个打弹波箱?   请星期八 ...

        首先,我没有说过 99取消了复进机!百度视频上有99坦克训练开炮的新闻视频,并没有明显的 外炮管伸缩,自己看!
       关于我提的话题,我在铁血论坛 向老兵发了提问帖子,,里面有见解,供各位参考!
        http://bbs.tiexue.net/post_5521971_1.html
        http://bbs.tiexue.net/post_5521971_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B:

铁血里的这帖子让人汗啊~  感觉一些像是从19世纪穿越过来的人,要么就是一群初中生。 还好那帖里最后有个人知道“架退”“管退” 。
找个正规点的火炮结构教材看看吧,弄清楚火炮的身管 炮架 驻退机 复进机  等等。
倒是二战的时候有几个赶鸭子上架的试验型号 试过把火炮刚性连接在坦克上,现在的不要说坦克了,就是步战上的100mm 2A70低膛压炮 都没有刚性连接的。
上几个图,要是这都理解不了 那也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我没有说过 99取消了复进机!百度视频上有99坦克训练开炮的新闻视频,并没有明显的 外炮管伸缩,自己看!
       关于我提的话题,我在铁血论坛 向老兵发了提问帖子,,里面有见解,供各位参考 ...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E3NjY2MjA0.html
这个视频2分27秒的99开炮时JJ有明显伸缩 。事实如此,不再多言,坐等HL99红外伸缩炮。

网友:
希望有高手把99的悬挂改为扭杆,可以借鉴借鉴

楼主:
回复 网友H:

M记的,现在已经不好买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 傍边那虎王 是啥牌子???田宫吗??

Matorro

网友(2011-11-08):
引用 网友I:

我喜欢这个话题,学了不少东西。M1A1的滑膛炮开炮视频炮管是后座了的。既然少尉没资料说明99取消了复进机,希望少尉能找个99开炮的视频来实际说明下。难道红外版的99也装个打弹波箱?   请星期八 ...

要打探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J:

那是缩水严重了,得改模具进胶方式了

网友:
电磁炮没后坐,over

网友:
把99改成豹2吧,豹2更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