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铁机和焊接机比较

楼主(2011-10-09):
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
机床的焊接结构与铸造结构特点比较
摘自机械工业出版社《机械设计手册》(第一章 机架设计概论)
焊接结构较之铸造结构具有强度和刚度高、生产周期短以及施工简便等优点,因此焊接机架日益增多。铸、焊机架特点比较见表:
焊接机架与铸造机架特点比较表
项目
铸造机架
焊接机架
机架重量
较重
钢板焊接毛坯比铸造毛坯轻
30%
,比铸钢毛坯轻
20%
强度、刚度
铸铁机架的强度与刚度较低,内摩擦大,阻尼作用大。
强度高、刚度大,对同一结构的强度为铸铁的
2.5倍
,钢的疲劳强度为铸造的
3倍
。
材料价格
铸铁材料来源方便、价廉
价格高
生产周期
生产周期长,资金周转慢成本高
生产周期短,能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
设计条件
由于技术上的限制,铸铁壁厚不能相差过大。而为了取出芯砂、设计是只能用开口式结构,影响刚度
结构设计灵活,壁厚可以相差很大,并且可以根据工况需要不同部位选用不同性能的材料。
用途
大批量生产的中小型机架
1、单件小批生产的的大、中型机架 2、特大型机架,如大型水压机横梁,底座及立柱,大的扎钢机机架和鄂式破悴机机架等,可采用小拼大的电

网友A:
大型机架比较而已

网友B:
哥们,N年前得资料而已,过时不?现在最时髦的是焊铸组合

楼主:
只是翻出来温习一下而已

网友C:
 刚好和现在的相反了

网友C:
真的是30年河东 30年河西啊

楼主:
感觉坛里大部分认为带上铸铁两个字就是好,才翻出来温故知新

网友D:
金属加工的机械好象除了铸铁没其它了。

楼主:
那是因为铸铁成本低,可以大批量生产,并不代表铸铁机器比焊接机器性能好

网友E:
请楼主说说这两种的时效处理和效果吧。

网友F:
数控下料普及以后,焊接机架确实也方便多了,和搭积木差不多,但是对施工人员要求较高,效率也低,相对而言,还是铸造方便。还有一点比较关键,焊接机架可以,机床还是铸件的稳妥。

楼主:
这只是一个去除残余应力热处理工艺问题,只要工艺到位,残余应力都能去掉8-9成

网友G:
我一看题目就猜到LZ 发这个的用意了,,,看了下面的八九不离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只讲技术方面东西,阴谋论就不要讨论了,技术论坛,谈这些有意思吗

网友I:
这个手册里编的用途那栏有些已经不符合现今的实况了啊,很多东西已经反过来了,正如ttt12305朋友说的,30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会轮流转的。当然焊接机架其实在数控火焰切割与数控等离子切割技术普及后,还有焊接技术本身提高了,外加测量手段还有各类焊接辅助夹具的运用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以前很多重要的卡点是很难测量的,因为测量手段有线,全人工用量具测量,所以要留有很大的加工余量。现在是机械探针式三坐标测量仪都快淘汰了,可以使用激光扫描遥测定位。对于组装机架极其方便的。前段时间不是有个视频介绍法拉利跑车车身焊接的视频,人家工厂里车架焊接好后要用三坐标测量仪检测800多个有相对位置要求的定位点,不要小看800多个点,如果全人工测下来那肯定是一个冗长的过程,现在改成全自动探针式三坐标测量仪只要几个小时全部搞定。其实我们要明白,最关键的一点是电子领域的进步带来的变化,前面说的数控切割技术,还有很多点焊机内的控制板,测量仪器也大量使用电子模块,这些东西对机械加工行业带来了很大的个性新。电脑真是好,不过也有倒霉的事,99年4月26日那天我们工厂里的财务电脑也遭受CIH病毒,害的全厂几千个工人没有开出工资。那几天财务室的人肯定忙的要崩溃了。

网友J:
帮楼主补充一下。焊接机架容易变形。铸件的经过时效处理后变形极小,抗震能力比钢焊接好。

楼主:
回复 网友J:
1、变形无非是残余应力的释放,焊接机架热处理后能消掉8-9成,铸铁机架也只能到8-9成,怎么能说焊接机架容易变形呢?
2、抗震能力好,无非是说铸铁的阻尼大,吸震性好,那是在跟相同刚度的焊接机架而言,而同等重量焊接机架本身刚度就比铸铁机架强很多

网友K:
个人业余的怎么消除残余应力啊
头痛啊
现在真没钱没时间搞那些了

网友L:
 看这个数据就明显的不准确,都知道,做机床都是用的灰口铸铁,之所以灰是里边含石墨,石墨又是极其良好的润滑介质,相对其他钢材有更好的润滑性能和更低的阻尼系数

而铸铁相对组织结构比钢铁要松散些,所以密度也就相应要比钢的要低

还有铸铁的抗震动传导性能要比钢好上N倍,另外抗震性能和阻尼根本不是一个概念

楼主贴这个帖子,有目的.....有些概念最好不要太误导新人,至少表格里的好几条对比条件就明显是T M D拿来湖弄人的

钢是比铸铁强度高,但是也看运用目的和范围,各种材料有在其相对环境下,其他材料所无法取代的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看这个数据就明显的不准确,都知道,做机床都是用的灰口铸铁,之所以灰是里边含石墨,石墨又是极其良好的润滑介质,相对其他钢材有更好的润滑性能和更低的阻尼系数

而铸铁相对组织结构比钢铁要松散些,所以 ...
同样的激震力在不同刚性的床身上引起的振动差距大多了,以铸铁的阻尼系数,远不足以跟刚性的重要相比。

网友:
工厂里的机床,最大阻尼来自大地,不见机床都牢牢上在地基上吗。

网友:
 楼主 细心想想啊 qt800   那么钢为啥做机床都用600  400    ,钢板又能多钢 配合热处理淬火才1000,铸铁大幅度使用内空腔 ,就一个立柱 内部就已经n条加强筋  大型机整个底座 可以上千个内空腔 ,有些球铁机型追求轻的甚至可以薄到10mm,还有预埋 合金做导轨这些的,重点来了铸铁还可以焊接,最大优点还在于时效后 再切削不会有新应力,内空腔结构减震,材料内部石墨打断了链接面 内部有了无数个腔体,一个震动传递过去例如会内部传递速度不同额把一个震动波形减弱,

楼主:
回复 网友L:

1、数据不正确?
HT200为例
力学性能如下:
壁厚10-20mm抗拉强度195Mpa,壁厚20-30mm抗拉强度170Mpa
A3钢
厚度16-40mm
力学性能如下
屈服强度225Mpa,抗拉强度370-500Mpa
2、"所以灰是里边含石墨,石墨又是极其良好的润滑介质,相对其他钢材有更好的润滑性能"灰口铸铁是用来做机架的,不是用来磨的,不磨何来润滑之说,何况好机床都有自己的润滑系统
3、减震是阻尼越大越好,不是越小越好,铸铁本身阻尼比A3大,所以减震好
4、密度低一点是对的,但不大,铸铁密度是6.6-7.4,A3是7.85,同等重量,A3刚度比铸铁好20%左右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5、相同刚度机架铸铁减震性是比A3焊接机架高10倍,抗震性不止跟材料有关,跟刚度关系更大,所以只要焊接机架刚度足够,完全可以达到跟铸铁一样低振动
6、我这个帖子只讨论焊接和铸造的技术比较,不要乱猜,只是发现论坛里加个铸铁就认为是好机,如果你认为表格里那几条是错的,可以拿出来辩论;
7、钢是比铸铁强度高,但是也看运用目的和范围,各种材料有在其相对环境下,其他材料所无法取代的性能,这一条我不反对

做机床都是用的灰口铸铁,是因为有较好的吸振性和机加工性,大批量生产成本低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刚度够的情况下,QT800 跟qt600,qt400一样啊,设计者可以什么好设计什么,但是生产的产品就不同了,要考虑生产工艺,和生产成本,很多权衡下来,自然有选择QT600 QT400的依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