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过有用变距桨玩4D的,如果将无刷电机反转不更方便吗?

楼主(2011-10-09):
除了反转时桨推力小些外,还有什么技术难题呢?
比如将3线中的2线瞬间切换,是否反转会成功呢?
主要是油门会乱么?

网友A:
首先浆先停转,再反转,所花的时间比变距长很多,这段时间飞机没动力,达不到4D的要求,其次电调要做成双向的,会比较复杂。

网友B:
白扯,转向是反了,可是桨升力面没反,效率下降太多

网友C:
最大的难题是浆的惯性运动量好大,如果不加制动,等到惯量为零(运动部件停止)时你的飞机已不知变成怎么样了

网友D:
桨问题不大,特制个,用功角的,桨效肯定要差了,主要感觉是反应时间要很长,而且不连续,不连惯,,,

网友E:
 这个问题

网友F:
变距是最省钱的。。。。
就算LZ的方案可行。。。估计没个几K。。电机电调都搞不下。。。

网友G:
可以跟玩3D直机的朋友们聊聊这个事。:loveliness:

楼主:
看来是桨的惯性问题不好解决。不过,将机械问题交给电子控制解决是很多领域的趋势。

网友H:
就算解决了,也没有机械解决得优美吧

网友D:
这还是对电机,,对油的呢,,呵呵,,变距在实操上比较方便巧妙的,还有电机换转向必须得有个停止的过程反应给电调才能反,这个检测的时间是不短的,,

网友I:
标题
电机的惯性就不小!

网友J:
电机响应速度慢,加上即使能实现也耗费大量电量在转向切换过程,楼主仔细想想就会明白了。

网友K:
瞬间反转要多大的电流.要不几下你的电机电调就玩弹了

网友:
瞬间切换,电流会极大。大部分电调会瞬间烧毁。而且磁钢的连接、定子的安装、电机的固定,都必须重新加固以便克服瞬间停转并且反向运转的巨大反扭力。
这就好比你想让高速公路上的汽车突然停下并且立刻开始倒车。

网友L:
变距才是王道

网友M:
不可能 除非楼主解决科学界难题 消除惯性, 如果你能达到这个目的 那么你将对世界科学史上的重大技术突破,你将解决很多航空航天的问题 一切可动设备的提速时间将为零。
不过还有点你还是需要解决的 就是油门与螺距相匹配 这样才能达到功率输出最高效。不如如何解决 想进一步了解与玩4D的朋友可以加我QQ相互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