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板用什么材料填充

楼主(2011-10-09):
给儿子做了架KT像真机 不知道用什么材料填充 打算填充打磨好然后上色
上色听说用丙烯颜料可以 不知道填充用什么好呢?

网友A:
1.无图无真相
2.填充?为什么要填充?不飞么?
3.上色可以先涂一遍白乳胶,干后再用自喷漆即可

网友B:
不知是用什么材料填充,可以用丙烯颜料

楼主:
儿子幼儿园里放放的 静态呵呵 发帖忘记说明了

网友C:
白乳胶会腐蚀kt的

网友A:
原帖由
tomhtm
于 2011-10-9 19:05 发表
白乳胶会腐蚀kt的
不可能,常玩喷漆的很多都试过的,我还特意做过各种胶的KT板粘接试验,百分百不腐蚀,你确定用的是乳白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