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有那位大侠可以告诉小弟如何将电船改为无刷?

楼主(2011-10-09):
求解有那位大侠可以告诉小弟如何将电船改为油船啊?是否有资料或者讲解什么的么?船尺寸395X195X110现在是2个380的电机小弟想改无刷的
船舱照片 船尾照片

网友:
把你电船上图

网友:
先看看你的船,知道尺寸才知道怎么改

网友:
要改的原因,莫明其妙。

楼主:
图片来了,各位大侠给点意见谢谢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片来了请教一下如何改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的速度太慢了要改的快点,给点意见吧谢谢!

网友:
我想问2个问题
问题第一 你的标题是说 把电船改油穿 为何进来之后看到的是 把380有刷升级无刷··?牛头
问题第二 你的船改油的基本是不可能·原因你的船太小·油的没有1m以上好难改 你把汽油机放上你的船 不沉的话 你厉害··
得出以下建议··你要改船的话 论坛好多把玩具改成比例的船··你找一下 虾哥的 就有了··模型是要摸索的··因为大家都是摸索得出经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请问你这条船的话要是改成电的是否可以呢?

楼主:
这条船的话是否有办法改为无刷的船啊?有那位大侠可以交一下小弟我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改··不过要改的话 你的船 只能要回船壳··其他全都没用····

网友:
很难改啊,船这么小,不知道船舱大不大,大的话还有希望!

网友:
手头上是否有无刷或油船的成品?有的可参照改,无的话很难三言两语说得清。我的玩具船内部结构无改,只更换电池和控,一样跑得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我现在就是只要个壳子其他我都不要了
我就是看这船样子好看我才买的!请问兄弟这条船如何改动呢?

楼主:
大家都在参加比赛没有时间帮助一下小弟么?

网友:
你先提供這船的以下資料, 大家幫你就容易得多.
1, 長闊高尺寸.
2, 船倉內部圖片.
3, 船底圖片.
4, 船尾圖片.

网友:
应该可以改的,你的船和我自制的玻璃船差不多大,里面全装满了东西。你可以改单驱,如果说配置的话得看你有多少米了。

楼主:
已将船舱和船尾照片提供上来了,小弟打算换单桨的无刷控用GT3B的。其他的包括电池用什么无刷用什么电机都不知晓还请教各位大哥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将船舱和船尾照片提供上来了,小弟打算换单桨的无刷控用GT3B的。其他的包括电池用什么无刷用什么电机都不知晓还请教各位大哥
還欠船底和實際尺寸?你打算跑全浸還是半浸?

楼主:
回复 网友D:

晕无船底照片啊,我也不知道那个可以跑的快点是全浸快還是半浸快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无船底照片啊,我也不知道那个可以跑的快点是全浸快還是半浸快呢?
看過船底結構再決定吧!玩具船不要太高期望, 如果要有快感又要航行時間足夠, 建議不要花錢在這船上, 失望較大. 當作是磨練的心態比較好.

网友:
多潜少亏

楼主:
我对此船的要求不高只要有50+的速度就可以了其他没有什么要求了!

网友:
50+ 說易不易,說難又不是太難, 看你能力和願意投入多少了.
50+ 能跑足6分鐘以上時間對此船亦是相當的挑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