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花钻 钻铁 好难!

楼主(2011-10-09):
我用麻花钻 钻角钢的一个边,钻不进 好大噪声,出现一下几种现象:
1.工件上的未完成的孔的锥面凹凸不平,对钻头损害很大
2.要钻穿的时候工件底部很软,不好钻
3.主刃磨损不均匀,磨损很快
什么原因啊

网友:
街道工厂生产的钻头吧,现在我在街上买的钻头都是Y的,到是我70-80年代买的钻头现在都还是用,钻铁很不错

网友A:
角铁生产工艺问题,冷却太快,表面有火,黑色的表皮很磨损钻头的。
要打孔的话,转速不要太高。

网友:
钻不锈钢更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角铁生产工艺问题,冷却太快,表面有火,黑色的表皮很磨损钻头的。
要打孔的话,转速不要太高。
说得对,钻硬铁转速要低。另外你要懂得买钻嘴,买国产的上工钻嘴或买哈工的钻嘴,我用了几十年,还是认这两个牌子。比进口钻嘴强。信不信由你。

网友:
用合金钻头加慢速,钻钢如钻木版轻松,不过要注意快钻穿的一瞬间,不小心的话,钻头极易断,比花生还脆!

网友:
LZ说错了是现在的钻头钻现在的角铁。。。。。。

网友(2012-03-06):
上下加两块木板或者45钢 加肥皂水冷却

网友:
不锈钢很好钻,关键是方法

网友:
这个我比较有发言权
说白了,还是钻头没磨好,角钢属于薄板类,需要磨成3尖7刃形式,也就是不能用118°的麻花钻。

网友(2012-05-28):
这个我有办法

网友:
1,转速打慢,2钻头磨成前面尖的,后面平的哪种,就如打冷轧板也是一样,主要的原因是板太薄,你钻头的斜度还没有打完,底就穿了。就会这样的。你听我的把钻头磨成我和你说的,你试下

网友:
我搞机械10多年了,这方面还是有点经验的

网友B:
打角钢厚度超过2毫米 打不好是你钻头没磨好,钻尖磨160度左右打,不要太锋利,很好打。
2MM以下的你磨平地钻(我们的叫法),不懂可以看开孔器的样子,钻头尖磨成‘山’字型。

网友:
磨的角度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角钢厚度超过2毫米 打不好是你钻头没磨好,钻尖磨160度左右打,不要太锋利,很好打。
2MM以下的你磨平地钻(我们的叫法),不懂可以看开孔器的样子,钻头尖磨成‘山’字型。

很对

网友:
专业点把钻头的衡韧磨小就得了,轻轻按着都能钻,但小钻咀需要技术

网友:
听说要买好一些的钻头,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网友:
正准备给不锈钢角钢打眼呢,学习了 钻尖磨160度左右打,不要太锋利。。。可以磨成燕尾自宫钉的样子吗,燕尾自宫钉可以直接钻入不锈钢板

网友:
我做了十三年钻头销售,现在有自己工厂也是做钻头的。从LZ描述看情况看,两个原因:一是钻头,可能是开口不好,也可能是硬度不够。另外就是角钢问题,如果角钢有热处理过的话,一般4241的钻头是很难打,建议用4341或9341的钻头,最好是全磨的。
打不锈钢材料建议用M35材料的全磨钻。

网友C:
是用手电钻吗,没有调速的转速太快是不好钻的,可能把钻头烧掉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说得没错

网友E:
你得用钻不锈钢的钻头钻Q235。这样就感觉好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