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元发动机 可以DIY环子吗 。。。求解

楼主(2011-10-09):
如题 50元发动机 可以DIY环子吗 。。。

有试过的没有

楼主:
貌似没人

网友:
恕小的才疏学浅,请问“环子”是什么?学名叫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题 50元发动机 可以DIY环子吗 。。。

有试过的没有
可以的!但要把缸桶换成钢制的!

网友:
可以,不过,只花50块钱能做出活塞环么?

网友:
没有意义

活塞壁厚是否够?活塞环的加工成本(暂不提及研制)?排气口宽度是否能兜住被燃气膨开的活塞环(改发动机的排气口很宽,不可能兜住被燃气膨开的活塞环,必然会造成活塞环与排气口上沿卡滞)?可靠寿命?
个人认为,属劳民伤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