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具了,X450的N多螺丝滑牙了

楼主(2011-10-09):
以前是X450,买了650V的升级套装。
X450一直放着占地方,于是打算拆了放盒子,结果一拆才发现杯具了。
N多螺丝,1.5的内六角,稍一使劲拧就滑牙了,估计有50%以上的螺丝拆不下来了。

现在只好考虑整个专门拧滑牙螺丝的钳子才能拆了,郁闷啊。
螺丝胶强度太高了?螺丝强度问题?

网友:
应该是螺丝刀问题。
要换一把好的螺丝刀。

网友:
我的电机座个3个螺丝也花丝 了 、、、晕啊

楼主:
开始也以为是螺丝刀问题,后来换了把好点的螺丝刀,结果一样。

网友A:
不能用劣质螺丝刀,滑了想再拧出来,再好的螺丝刀也不能胜任呀。

这都是教训换来的。

网友B:
起子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劣质螺丝刀,滑了想再拧出来,再好的螺丝刀也不能胜任呀。

这都是教训换来的。

我的意思是:有很多螺丝,先用一般的螺丝刀拧了几个,发现滑牙;于是换了一把好点的螺丝刀,拧之前没拧过的螺丝,还是要拧滑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子問題

“起子”问题

网友:
起子过来说话了,哈哈

网友:
我不用螺丝胶   我用指甲油

网友:
我個人經驗··

市面上很多堪稱是優質的模型專用螺絲刀也不過如此···一百一把的買過,十塊一把的也買過·····其中發現同用一款螺絲,不同價格的螺絲刀插進螺絲的六角孔··鬆緊程度不一樣,我現在用的是15塊一把的螺絲刀···

也就是說···選螺絲刀要選對的不要選貴的·····因為國內工廠,無論是螺絲還是螺絲刀,製作的標準都不太統一標準,雖然同是1.5的起子,但不同牌子,插進螺絲頭六角孔的鬆緊度就會不一樣,松的會導致這些磨損打滑現象···

還有就是螺絲膠不要一味追求強度高的····用模型用的就可以了···

网友:
上次看到一种 急冻螺丝松动剂

楼主:
已经在TAOBAO定了号称滑牙螺丝克星的日本工程师PZ-58钳子,150大洋啊。
正在路上。

网友:
楼主上了多少螺丝胶啊? 上螺丝胶只需上到螺丝头3~4个牙,既防松,也好拆。。。

网友:
我刚刚吧一个电机底座敲了,就是螺丝胶太强了,建议别用强的,还有救是安装的时候别太用力过度会花丝

楼主:
昨天晚上PZ-58到手了,滑牙螺丝轻松搞定!
一同到手的还有一套日本工程师的内六角螺丝刀,比原来ALZ的好用些,但是刀头太长了有点软。

网友:
这个不叫滑牙,滑牙是螺纹磨损……导致拧不紧……

网友:
那叫什么?